[群联] 群联PS2308+L06B测试

楼主(2025-03-18):
材料:

2颗128G L06B正片颗粒,单颗4ce;
全新群联PS2308双贴板子(购于闲鱼)。

先单贴

单贴贴主控背面。

上机开卡

单贴开128G成功。

测速

写200M/s,每ce写入在50M/s左右,算是L06B的正常水平。

跑圈:

写入过程并非完全一条直线,而是偶尔有小波动,大概在100-210之间,不清楚是颗粒原因还是固件问题(肯定不是温度问题,因为用风扇吹着跑的)。

接下来双贴

双贴8ce,开256G成功

测速

跑圈:

写入也是有波动,250-310之间,波动不算大。

整体速度不错。

网友:
厉害了,这是飞机的速度啊。

网友:
2308这么猛

网友A:
多少度,几档风吹啊,无铅锡?我中温锡340度2档风吹闪存一会6秒左右就化了,但之前的无铅锡360度吹了10多秒才化

网友B:
卧擦,我真是佩服,这种封装的主控居然能跑真么快的速度,58h看了都瑟瑟发抖

网友:
速度U盘主控里边还不错了

网友C:
这种速度可以称为固态U盘吧。

网友D:
666,感谢楼主分享测试群联2251-08 , Burner 档案   和 固件档案  的组合 可还有讲究呢

网友:
本来我手上的l06b还想贴58xt呢,看来L06B找到归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度,几档风吹啊,无铅锡?我中温锡340度2档风吹闪存一会6秒左右就化了,但之前的无铅锡360度吹了10多秒 ...

我是380度4档风,效率还挺高的。
每个人的工具都不同,自己和工具之间磨合吧。
手工焊接采用无铅锡还是有点吃力的,有时候为了提高效率和保证颗粒的安全,我会重植成有铅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卧擦,我真是佩服,这种封装的主控居然能跑真么快的速度,58h看了都瑟瑟发抖 ...

我觉得速度和封装关系不大,主要还是看主控频率及固件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速度可以称为固态U盘吧。

速度虽然快,这还是普通优盘。
采用sata或nvme固态主控+USB桥接的才可称为固态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666,感谢楼主分享测试群联2251-08 , Burner 档案   和 固件档案  的组合 可还有讲究呢   ...

借的闲鱼卖家的图

网友:
666,这速度看着真养眼

网友:
群联新主控不管是NVMe还是U盘都是这样力大砖飞

网友E:
我L06B双贴在3280BB上也没这个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L06B双贴在3280BB上也没这个速度。。。

上3282快

网友:
速度真不错啊。。。。。。。。。。。。。。

网友:
速度不错,性价比不如贴TLC颗粒,这主控贴TLC也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