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保护板终极改造 解决耗电大问题,顺便外挂蓝牙模块

楼主(2025-03-18):
距上次发改串教程过去好久了。不过我看关于铁塔保护板的分享还是很少,比如外挂蓝牙模块方法都没有一个完整的。

本文将分享保护板的改造方法,彻底解决铁塔保护板自耗电大的问题。顺便分享一点自己了解的外挂蓝牙模块的信息
这个保护板为什么自耗电大呢?其实就是设计问题,他的主控供电采用稳压二极管+三极管搭的分立元件ldo,然后再通过一个3.3V ldo给单片机。单片机需要20mA左右电流,如果电池电压56V,那自耗电就超过1W了。你别看保护板上有DC-DC电路,那是给隔离通信和外挂定位模块供电的。
这次的改造思路就是拆掉分立元件ldo,用DC-DC电路来给主控供电。改造后自耗电就是12V电压,20mA电流,功耗降低到0.24W。当然这不是极限,还可以把3.3V ldo改成DC-DC模块,功耗可能降低到0.1W以下。
改造后485就没了,但可以通过串口连接上位机。注意通信唤醒也没有了,不要开启休眠。如果你需要使用唤醒,休眠后只需要把单片机的28脚对地短接一下就能唤醒,通信唤醒也是一样的原理。

TT6020HDVT_v01改造

TT6020HD_v03改造

TT6020HDVT_v01已经测试成功。放电mos,充电mos打开正常,放电输出正常。
TT6020HD_v03没有测试,因为手里剩的唯一这块板子,研究过程中玩坏了,某鱼上板子都涨价了,我也不想再买了。不过谁可以送我几块板子我倒是可以测试测试

改造后25V输入自耗电电流从原来20mA降低到大约8mA,功耗0.2W。比预想的还要低一点,这还是自带蓝牙也在耗电的功耗,3.3V ldo也没必要改了。

=================================

添加外挂蓝牙模块
自己测试成功的是JDY-33。接到板子上的串口直接就能用,注意tx对应保护板的rx。
软件是轻风BMS小程序,可以看电压等信息还能改参数。

还测试了另一款透传模块MX-01P,但是失败了。我把MX-01P的波特率和三个uuid(FFE0、FFE1、FFE2)改成JDY-33一样也无济于事。
通过串口可以看到JDY-33连接APP后会输出保护板通信指令,但MX-01P就没有输出。我也不想再测试其他模块了,感兴趣的可以看海鲜市场卖的外挂蓝牙模块都用的哪一款。
另外还有个APP:HZMD,也有适配的蓝牙模块。需要把模块name改成HZMD才能连接,我测试过了,JDY-33和MX-01P改名后都能连接HZMD,但是没有用,串口都没有输出。不知道HZMD的UUID是什么,知道的希望告知一下,我测试看看。

楼主:
注意,TT6020HD_v03改20k电阻在总电压低于36V时可能启动不起来,换成10k就行了。但如果电压比较高,10k电阻可能会发热。
你也可以用50k电阻,需要把旁边的R12换成4.7k

网友:
之前买了10块板子,不知道扔哪里了,这个自放电大确实是个问题,一学期回家都没电。。。
刚发现咱俩的不一样。你这个应该是之前不带蓝牙的4-6块钱的那种,技术党才能玩的转啊。
搞个单片机显示电压电量合适,现成成品有点贵。

网友A:
hzmd怎么看uuid?我有他的bt模块,乐意提供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zmd怎么看uuid?我有他的bt模块,乐意提供支持

用nRF Connect连接蓝牙,在client栏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zmd怎么看uuid?我有他的bt模块,乐意提供支持

用nRF Connect连接蓝牙,client栏里面可以看到

网友:
大神的技术贴必须顶一下!

网友B:
MX-01P我问过卖家,其实是不支持uuid的修改的。
另外jdy-33可以使用是因为他是双模的 支持spp和ble ,实际上小程序只需要ble就行,很多双模的模块是不支持两种模式单独设置服务名称的,这就导致小程序无法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X-01P我问过卖家,其实是不支持uuid的修改的。
另外jdy-33可以使用是因为他是双模的 支持spp和ble ,实际 ...

修改是生效的,但固件具体实现这个功能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C:
TT6020HD 这块板子上次8块钱拿了5块,都能连上位机,第一4块勾选了静态均衡,掉线连不上了,第二块不死心再次勾选静态均衡,又掉线了,第三块忘记勾选了一个啥也掉线了··· 掉线后怎么弄都无法再连接上位机了,剩两个扔仓库里了回头找找看

网友D:
这个改造不错啊,这板子就是自耗电太狠了。放着不用半个月电池直接嗝屁

网友E:
加一个485通信的电量显示表可以完美解决耗电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改造不错啊,这板子就是自耗电太狠了。放着不用半个月电池直接嗝屁 ...

我不知道您这边的具体情况,我使用拓邦的板子,从11月充满地放到现在,还有3.8v左右,开的休眠状态,但是蓝牙模块是一直工作的。
电池容量18 ah  32ah都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加一个485通信的电量显示表可以完美解决耗电的问题

有便宜的吗,来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您这边的具体情况,我使用拓邦的板子,从11月充满地放到现在,还有3.8v左右,开的休眠状态,但是 ...

你开的休眠状态还说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便宜的吗,来一个。

购物平台搜H52DM

网友:
我是用zx-d20能用,用jfy33小程序直接bms不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TT6020HD 这块板子上次8块钱拿了5块,都能连上位机,第一4块勾选了静态均衡,掉线连不上了,第二块不死心再 ...

你的板子应该没坏

网友:
看标题想学习,看看内容又觉得学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