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CD1602液晶屏,电路还很不一样,背光耗电大,修好一个显示不良的

楼主(2025-03-19):
有一个屏,显示有问题,拆开,把导电橡胶擦了擦,就好了,

但是这个耗电比较大,140ma--240ma...
背光电路有问题。好像是什么EL发光的。

和另外一个比较,背面电路很不一样。
老的那个,质量比较好啊

楼主:
旧的那个质量挺好的。

两个功耗电流还不同,,,新的比旧的大140mA,太大了,整个单片机开发板才140mA。

网友:
不一样很平常,也许厂家不同

楼主:
旧的那个质量挺好的。就是那个有贴纸的。

两个功耗电流还不同,,,新的比旧的大140mA,太大了,整个单片机开发板才140mA。新的是长脚。。。是不是背光灯质量问题?

网友A:
把背光断开看看是不是背光的原因,要是断开背光还是那么大的电流,估计是本身有毛病了,能正常显示的话重点查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的那个质量挺好的。

两个功耗电流还不同,,,新的比旧的大140mA,太大了,整个单片机开发板才140mA。 ...

晶液显示,这么大的电能消耗,不正常。

网友:
线序必须知道

网友:
故障就是这样,可能很简单,也有可能非常复杂

网友:
140ma关掉背光有多少呢?

楼主:
我也是测了整机电流才发现的。电流大的把变压器都拉的掉电了。如果是驱动芯片问题,就没有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背光断开看看是不是背光的原因,要是断开背光还是那么大的电流,估计是本身有毛病了,能正常显示的话重点 ...

弄不好,又要研究1602板子的电路了。

网友:
耗电电流主要是背光,有些贴片电容易漏电,其它部分耗电都不会大

网友:
线序一样吧

楼主:
这个电流大就是背光的原因

好像用的一种EL电制发光

电流很大

网友:
电流差那么多,是不是有电容漏电

网友:
现在的1602就一颗发光二极管,电流最大也就20毫安

网友:
1602有亮度调整电路,和这个有关。

楼主:
这种背光灯不是led

楼主:
累死人了,把背光焊了三个黄色LED,电流小了很多。

壳子固定地方老不紧,塞几个小牙签顶一下。

楼主:
它这个发绿光的东西,也许是什么并联的绿色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