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到货了!天宇T21L拆机测试

楼主(2025-03-19):
- [ ] 最近流行的网红表天宇21L到了到了,46块钱,价格中等,作为新炮灰表正合适。

- [ ] 配套的表笔和热电偶,常见的普通货,我那一抽屉。

- [ ] 原配的热电偶和表笔丢进抽屉吃灰去。我一直就挺喜欢用5毛钱一副的小表笔,你还别说,除了内阻大(0.3欧)以外,其他都还可以,线又细又软,而且只有60厘米贼短(那叫精致),最适合在家里把玩表用。

- [ ] 这个众仪102用了两年多了,我也忍了两年多了,这转盘从买来一开始就换挡不够清脆,软绵绵无力,没有哒哒哒的感觉,现在直接就是很难停到档位上,整个转盘任何位置都能停,哪都是温度档!一直想找个合适的新炮灰表,但总没有完美的,这个天宇21l基本将就(简直漂亮),所以,102,拜拜了您嘞。

- [ ] 到手先拆,保修卡?不存在的,N奶机坏了就丢,没有抢救的必要。

- [ ] 电路板背面和正面,跟其他坛友的一样没什么好说的。不过23年11 月的电路板,25年1月的出厂合格证,嗯,行吧。

- [ ] 处理器和档位滑盘细节,这种铜片走线上有一段段没有绿漆的设计,我看不懂

- [ ] 听说生产工艺不行,处理器引脚粘锡多,仔细观察了一下,确实有3处黏一起的,不过可能是没有用的引脚吧,仪表后面测试也没有问题。

- [ ] 转盘滑牙自然是钢珠弹簧了,几十块钱的东西还想尼龙滑牙?感觉除了优利德UT33+系列,应该没几个厂家这么干。抹点医用级凡士林润滑,档位滑片上也抹点,主要是防止铜片氧化,这么做肯定没问题的,我涂凡士林这事干了十几年了。

- [ ] 装回去了,电池的话,三节1.5v电池的表,实际上用一节3.7v三元锂没问题,我之前用ut216c时就这么干的,原理很简单,当干电池1.2v时,仪表仍能正常工作,得到1.1v时才出电池符号或者关机,所以锂电池充满,平时4.2到3.6v之间就没问题,按照三元锂soc曲线,60%以上的电量都在这个范围内,而即使低于3.5v我看也没关机。

- [ ] 下面开始测试,直流电压精度,很高,感觉比某E+红皮稳,很稳,不带跳的,精度也可以

- [ ] 然后是颠倒误差,没有,有些廉价表(比如某款黑色福仪)颠倒正负表笔电压不一样,甚至能0.几到1v

- [ ] 正弦交流电压测试,跟其他网友的一样,没毛病,为什么要提到“正弦”二字呢?因为后面要说说非正弦波的测试有亮点。

- [ ] 电阻测试,测电阻就不能用5毛钱的辣鸡线了,换2.5平的铜夹插头线,两个电阻是用内阻仪测过的,不用说,跟大家的21L一样,没毛病(很漂亮)

- [ ] 电容测试,220uf和100000pf,没的说,速度精度超过红皮,堪称六边形战士。

- [ ] 电流测试,电流嘛,正经人谁用万用表测几A的电流,我工作上唯一用万用表测电流的只有模拟量,所以测测4-20mA就行了,还是可以的,反正模拟量嘛有个0.1mA精度就行了。

- [ ] 电感测试,因为我没有测电感的仪器(平时用不到也从来没测过电感),所以找了几个带数值的电感测测,精度应该没问题,起码测的出。电感标值分别是47uh,22和33。

- [ ] 还找了几个4.7uh的小电感,不知道是因为太小了,还是电感可能本身就不准,虽然每个都不一样,但基本大差不差。

- [ ] 常规测试完了,然后是不常规的,首先是变频器测电压,带电机转的输出电压,不能测空载,空载谐波干扰重。

- [ ]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低通滤波器,自然测不准,对比变频器自身的监测电压来看,天宇21L还是比较接近的,就高点点,勉强能参考,当然了,这个测试本就超纲了,超出仪器能力开在了,21L表示这个锅我不背。

- [ ] 最后是非正弦交流电压测试,该谐波制造机上场了,可控硅调压器。

- [ ] 非正弦电压测起来吧,有点奇怪,跟139E差的有点离谱,其实天宇21L测的就是准的,在6000字显示内,确实是139e的问题,不是测不准,而是它没法一次测准。

- [ ] 在超过6000字显示后,可以看到139e电压就正常了,在从60.00量程切换到600.0量程的时候,直接从60多v跳到90多v,你要说原因,我也不知道,但并不是说6000字的显示有问题,因为若从90多v慢慢降压,那么139e是可以正常显示80多,70多,60多v,并正常继续50,40,30等等。

- [ ]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139e直接测低压非正弦一次测不准,比如测70v,仪表显示50v,那么,要把电压先调到100多v,这个时候139e会正确显示100多v没毛病,再调低电压,降到70,这时就可以正确显示70多v了。我之前研究过,貌似不只是139e有这个问题,好像只要是0660和7501芯片的万用表都有这个问题,而1106或61E+芯片就没问题,随便怎么测非正弦电压都是一次准。以前的测试,除了61E+和210E(1106芯片)的电压跟示波器RMS一模一样外,其他的全军覆没,都是0660,ut204+是7501,不过很明显还是错误电压。

- [ ] 最后,我把磁铁抠了,不喜欢万用表上有磁铁,总觉得磁场会影响仪表工作,平时工作中不总是强调远离磁场嘛,再用我的祖传贴膜技术,修整了一下保护膜,漂亮了。

- [ ] 结束,谢谢

网友:
非正弦交流电压,需要有效值电压表测试

网友A:
看完这测试觉得作为炮灰表还是蛮优秀的。

网友:
只要不是牛屎芯片就是好的!

网友:
众一不要给我啊,别扔啊

网友B:
炮灰表测出高档表的感觉 ,期望太高了

网友C:
楼主的表是多啊,你也不是收藏爱好者啊;话说:天宇的万用表,从楼主发的图,和测试的数据,感觉还是可以的,至少不会太差;现在万用表也内卷的厉害,9.9元包邮的当炮灰最合适了。我是三块万用表,胜利的,优利德的,福禄克,反正都当炮灰,坏了的话,公司给换新表,哈哈。

网友:
涂凡士林这事干了十几年了,玩出了水平

网友:
低压随便用,电工还是选好一点的。

网友D:
这表性价比如何?

网友:
这么详细的对比测试

网友:
家用紧够,精度不错,速度很快。

网友:
这么多人买这个表

网友:
这种才是炮灰表:

网友:
看完本次详细测试得出结论,天宇T21L可以做为炮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这测试觉得作为炮灰表还是蛮优秀的。

是的,近两年来看算是灰中精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炮灰表测出高档表的感觉 ,期望太高了

确实是炮灰的用料,但整合起来还算可以,炮灰表也有大梦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表是多啊,你也不是收藏爱好者啊;话说:天宇的万用表,从楼主发的图,和测试的数据,感觉还是可以的 ...

9.9包邮的那种是正儿八经的炮灰了,不太可靠,精度飘渺,手感不佳。作为主力炮灰表,还是得好用才行,实际上我个人觉得的炮灰,就是丢了不可惜,摔坏无所谓,借出去不指望能还回来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表性价比如何?

一般就五六十块,稍微折扣点四十多,拼夕夕有人运气好有卷能三十多,总之性价比极高,质量比不上优利德,但比市面上常见的9205,830好,比众仪也好,感觉接近胜利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