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二十年前的文曲星冲刺王300触摸屏失效怎么修?(SpeedWinner 300/S)

楼主(2025-03-19):
上学时用的文曲星

触摸屏失效就一直放柜子里

现在装上电池,触摸屏还是不能用

以前没管,现在拆开看看

一共三块板子,正面是按键板

背面是io板后和主板

必须烙铁焊开io板的软排线才能继续拆
从两块板子间隙,用镊子重新插拔触摸屏排线(4pin),再试还是不能触摸,

看样子得换触摸屏,
现在网上搜mp4导航的触摸屏最小也得4寸了,
原来的电阻触摸屏和液晶粘的太紧,
用电吹风加热后拿刀片试着分离也不行

楼主:
像我上次那个按键文曲星用导电胶布修好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1675-1-1.html
但这个触摸屏的,虽然有几个实体按键,但像查池等功能必须用触摸屏输入,触摸屏坏了就没法用

网友:
这种触摸屏必须用专用笔

网友:
这个当时是个暴利产品。。。

网友:
这可高级了,大屏的,我们当初用时候还都是翻盖的

网友:
如果不怕报废原有屏幕的话试试在液晶周围用点除胶剂?

楼主:
看闲鱼上这货残值二三十,配件这么难找也没必要修了,我把这个也挂闲鱼上了

网友:
懒得修,修了干啥呢

网友:
电容屏要用指甲或者塑料笔按重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