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有没有人认识这个高压变压器

楼主(2025-03-19):
两元红包换的,两组线圈,其中分槽的一组应该是高压线圈。

看着有点像液晶电视背光变压器,仔细一看又不太像。

万能的网友,肯定有见多识广者认识。这东西什么上用的,知道相关参数就更好了。

看看能不能利用一下,diy个什么东东玩。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冷阴极荧光灯管的升压变压器,看着很像。

网友:
为了一个变压器再设计一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冷阴极荧光灯管的升压变压器,看着很像。

感谢指点。
这东西是不是用的特别少啊,搜了一下,没找到看着差不多的。

网友B:
像是以前就LCD显示器高压灯管的高压升压变压器

网友C:
这种高频变压器都是特制的,没有普适性,或者说除了原来的板子其他的基本用不了,主要是频率和功率不能轻易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以前就LCD显示器高压灯管的高压升压变压器

开始我也觉得像,可仔细比较后发现差挺多呢。我这个只有两组线圈4个管脚,lcd背光升压器线圈、管脚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以前就LCD显示器高压灯管的高压升压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高频变压器都是特制的,没有普适性,或者说除了原来的板子其他的基本用不了,主要是频率和功率不能轻易 ...

功率可以根据绕组导线/漆包线直径大体估算。

频率跟磁芯材质有关,有点不好估算。磁芯最次是pc30,怎么也有20-50khz。好点的话是pc40/pc44,能有100-200最多300khz。搭电路跑起来根据发热情况可以大致估算。

最难判断的是正激还是反激。按说可以根据气隙判断。可看样子磁芯像是点了环氧树脂胶,很难损拆解。就算能拆开,如果气隙很小也不好判断。

如果有人认识这东西,再加上合理估算,能做法八九不离十。

网友:
有点像显示器高压板的变压器

网友:
这变压器我最近买了几只,还在路上,具体是否制作反激式flyback电路,有待测试。用信号源外挂单管图腾柱即可测试,在一定频率下,温度越低越好。

网友:
这变压器我也买了几个,还没开始玩,大家以后谁用了互相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D:
有点像液晶显示器背光灯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像液晶显示器背光灯的变压器

只有大拇指甲大小,液晶显示器背光灯的变压器个头应该比这个大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