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师傅加机油量超出油尺上限,无德还是无知?

楼主(2025-03-19):
最近检查机油标尺,发现机油超过标记约5mm。很奇怪,再查保养手册,发现不正常!

保养师傅此操作是咋想的?

楼主:
本周末又测了一下,冷车和热车熄火后各一次,超的不是一点点

忍不住自己动手处理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3661-1-1.html

网友:
屁师傅,也许刚送外卖回去

网友A:
其实没卵问题,所谓的AI也只是人云亦云

网友:
你赚到了,就偷着乐吧

网友:
这师傅真大方,自己抽出点来吧。

网友:
有可能车子不平。是师傅加的时候还是你看油尺的时候

网友B:
我的车实际加4升刚刚好,但手册上就写加4.2L,之前就有师傅加4.2超上限了,我自己抽抽出来的。

网友C:
这是热车的还是静置后冷车的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卵问题,所谓的AI也只是人云亦云

+1,那点误差算个屁...

二○二五年三月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热车的还是静置后冷车的油位?

热车后熄火一会。按照流程检查,“.....千万不要过量。”这种告诫难道可以无视?

网友:
车辆使用说明书、保养手册是科技知识和要求,不是炒菜油适量盐少许

网友:
上限和下限之间,
我自己换过,加多了声音什么的没啥变化,但心里总觉得不对,抽掉了。

网友:
正常,之前服务站换机油也加多了,几天后又去放点点了。

网友:
一股脑儿往里倒,临时工

网友:
抽出点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实际加4升刚刚好,但手册上就写加4.2L,之前就有师傅加4.2超上限了,我自己抽抽出来的。 ...

因为发动机里还有残留的机油

网友:
包括4S店其实你不盯着都这么操作,对于他们而言加多比加少好,避免机油消耗或者渗漏导致不够了回头找他们扯皮。
其实多这点也没啥,温度、平地与否都会影响测量值。太多了肯定会影响三元催化,以后坏了他们又来生意了。

网友:
我的车的说明书明确写着,过多的必须要排出!

网友:
我都是让他在中间线位置,多了我就抽点,难得跟他们扯皮

网友:
加多了放点出来就行了,也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