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精菱936烙铁能否改成蜂鸣器提示温度

楼主(2025-03-19):
之前图便宜买的936变压器烙铁. 牌子好像是精菱.60多块钱.没有数显.就一颗LED 闪烁或者灭代表加热到旋钮设置的温度.速度还可以30秒以内.昨天拆开看了下,里面有好大空间,就突发奇想能不能改个蜂鸣器提示温度的.手头有些STC的89开发板和各种LDO,电阻电容也有很多.应该够.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A:
一直那个温度一直响不觉得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那个温度一直响不觉得烦么

但是LED总是闪,就不知道温度有没有到设定温度,很容易单面板烫脱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