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笔记本电脑和家电维修,求个热成像和示波器推荐!

楼主(2025-03-19):
笔记本电脑和家电维修,想买个热成像和示波器,咸鱼买的那种就行,500以下的二手示波器和热成像推荐哪种?想要1000搞定两个,毕竟这两个都不是最常用的工具,不想买新的和太贵的!有点性价比就行!

网友:
示波器500可买到二手的。热成像估计不成。

网友:
众仪的热成像带万用表,简单维修还行,示波器我上次买的三百多

网友:
不是有大神发布手机改热成像贴

网友:
个人觉得本本和小家电维修,不需要太复杂功能,但特写要求比较高,所以1000可能搞不定。

示波器,我建议买OWON利利普HDS160,不建议原子DM40,原因有二:一是价格,二是后者示波器是特殊接口。

热成像,如果要求不高就选择海康P09吧,其他不建议买。原因是我有K20+、H21Pro+,最近到手P20MAX,都感觉不怎么样。

如果说你是专业维修,手持表推荐FLUKE117,示波器鼎阳804X,热成像推荐艾睿光电IX2无线红外热像仪。

网友:
热成像的话,海康的4117似乎涨了不少,不然偶尔用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500以下的感觉分辨率太低了,还是再等等

楼主:
大佬们。我看到有那种连接手机的热成像可以用不?分辨率大概256*192的艾瑞光电大概400多,还有那种320*240的大概600多。值得买吗?示波器选择正点原子的ds100行不行?听说还有众仪的703S,不过我没有外出携带的需求,买台式示波器行不行?比如普源的1052E或者普源的5202和美创2100

网友:
热成像优利德UTi120S应该差不多了,分辨率120X90,拼多多588元。众仪的那个虽300多,分辨率才32X32,太不招人喜欢了。

网友:
最看不上插手机的热成像了,插来插去的,还得调程序,麻烦得很,而且一个手机起码几千块,因此折腾坏手机就是因小失大了。还有,不要整天想着200多分辨率的机器,那个价格你是不想出的。100左右分辨率的可以用了。

楼主:
二手示波器推荐买个什么型号?手持还是台式的?如果手持推荐哪款?如果台式推荐什么型号,咸鱼二手就行,几百块钱坏了不心疼。吃灰也不要紧!

网友:
闲鱼买货,水深
买新的吧,多花点钱放心

楼主:
示波器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
示波器不赞成买二手的,那些都用了很多年,零件都老化了,搞不好到手是好的,过几天就坏了,自己又不会修,钱白花了。至于买台式的还是手持的,也要因人而异,反正不是移动使用,关键问题是看你的房屋大小,台式的占面积大,你的工作间地方大,就台式的,比手持的便宜,要是地方紧张,就手持的。品牌就国产的吧,进口的是天价,不要想了。优利德可以考虑,售后也有保证。

网友:
普源示波器加海康H21PRO+ ,前提是舍得钱

网友:
示波器最好不要买手持示波器,那些 便宜的全是玩具。

网友A:
麦科信的手持平板示波器,二千余元的就相当不错了,很多比它贵几倍的外国货也干不过它。如果以好用实用为主的的话,应该是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麦科信的手持平板示波器,二千余元的就相当不错了,很多比它贵几倍的外国货也干不过它。如果以好用实用为主 ...

感谢各位友友,示波器决定弄一个普源1052E或者正点原子ds100了,终于打消了众仪703S的想法!热成像就弄个4117就好了。我看到这货可以用B战的套件弄成小手持,清晰度看着也还行。毕竟只要直接定位到热源。就可以第一时间用松香大法了!

网友B:
示波器不懂,热成像我买的JS-P20Ultra(900多),和海康P20max就差一个logo,镜头能调焦,能看清优盘上0402电阻电容,比手持式的省了个微距镜片,操作可能没手持的方便(毕竟要插手机或者电脑),我用数据线连电脑看电路板挺方便的(电脑端支持超分),优点是小巧,送的包就充电头那么大,外出住店可以检查下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不懂,热成像我买的JS-P20Ultra(900多),和海康P20max就差一个logo,镜头能调焦,能看清优盘上0402 ...

听人劝吃饱饭,我决定听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