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分享saike赛克852热风焊台电路图

楼主(2025-03-19):
最近想打造一个组合工具,集成JBC245和热风枪等功能,想把手上闲置的赛克852热风枪利用起来,因为要取消原变压器,看看能否利用其他供电,所以经过几天晚上的努力,把图纸画了出来。

如有个别有问题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网友A:
问下如何添加个温度显示?是电阻测温还是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如何添加个温度显示?是电阻测温还是热电偶?

网上有现成的数显板子卖,也不贵。至于什么测温,没注意看。

网友:
有图就好办了

网友:
楼主辛苦,提供了电路图就好维修

网友B:
不是单片机的坏了还好整点

网友:
感谢分享,高手分析就是厉害,方便了大家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好拆及提供电路图,,

网友:
画的规整,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点简单

越精减越简单越好,越繁锁越复杂故障越多,挺不错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精减越简单越好,越繁锁越复杂故障越多,挺不错的思路。

是的,就是控温和调风量,能用就好。坏了也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单片机的坏了还好整点

是的,好修

网友:
这大块头我也有一个

网友:
电路图都画出来了,下功夫了。

网友:
电路图就好维修

网友:
跟我拆的那个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控温和调风量,能用就好。坏了也好修

越简单越好,零故障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