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成功更换蓝牙耳机仓充电接口

楼主(2025-03-19):
前几年LP买的蓝牙耳机,不知品牌,音质还行,一直没舍得扔。现在有时用一下,但一直觉得苹果口不方便,不如TYPEC接口好。昨晚上下决心,改成了TYPEC口,成功。

网友:
苹果改typeC的,没有合适的专用口,还真不好改。

网友A:
我三种接口的充电线各有一条连着电脑

网友:
跨品种代换的首列

网友:
不错!!简单易行

网友:
我个人感觉苹果接口比C口可靠,以前苹果实体店的展示手机都是靠充电口可以立起来放置的现在改C口貌似没有这样做了。

网友:
改吧改改统一方便些

网友:
太麻烦我也前想改后来直接换耳机了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帖子!
充电接口一般有三种,Micro USB接口、USB Type-C接口、Lightning接口。
Micro USB接口
Micro USB接口是USB 2.0标准的一个便携版本,只能单面插入,支持OTG功能,兼容USB 1.1和USB 2.0标准。Micro USB接口‌曾广泛应用于安卓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移动电源、蓝牙耳机等设备。例如,三星、华为等品牌的早期机型都采用了这种接口。尽管它曾广泛应用于安卓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但由于其设计上的限制,新款手机已经逐渐淘汰了这种接口类型。
USB Type-C接口
USB Type-C接口是USB 3.1标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正反都能插、传输速度快等特点。它已成为众多安卓手机的标准配置,支持高速数据传输和快速充电。Type-C接口的尺寸小、功能多,不仅可以用于充电和数据传输,还可以连接外部显示设备,实现视频输出等功能。USB Type-C接口‌现已成为大多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耳机等设备的主流接口。例如,苹果的MacBook系列、华为Mate系列、小米等众多品牌的手机都采用了这种接口。
Lightning接口
Lightning接口是苹果公司设计的高速多功能I/O接口,自iPhone 5开始,历代新iPhone与iPad都配备了这种数据接口。Lightning接口支持正反插设计,传输速度快,且在苹果生态系统中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它主要用于苹果设备如iPhone、iPad和iPod Touch的充电和数据同步。‌Lightning接口‌仅用于苹果的iPhone、iPad和iPod Touch等设备。主要用于充电和数据同步。‌
家里Type-C充电线很多又通用,想动手把以前小电器的充电接口都改为这类接口。

网友:
这个不好改

网友:
里面怎么固定的呢?没看明白

网友:
焊接好再抹点结构胶之类的加固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三种接口的充电线各有一条连着电脑

还差一个3.5的圆口

网友:
焊点可点一点热熔胶,,,谢谢分享

网友:
充电口改C口用着方 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差一个3.5的圆口

3.5圆口的我没有设备可用

网友:
我这个相当业余的人看着,怎么像外挂?

网友:
原来的LIGHTNING母座是吹掉了还是硬拔了?改的可以的,的确还要带条苹果接口的线不方便,不过我最近倒是修复了几条水果机的充电线,用着先了

网友:
我也这样想的,有个设备的TYPEC口坏了,买了两个两线的想着仅充电用
结果显示充电充的很慢,半个小时充不了1%,放弃了。

网友:
统一接口确实是必须的,不然太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