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842方案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适合新手看的电路图

楼主(2025-03-19):
上期是维修这方案的电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9512

直接上电路图   手绘的   有错误的希望大神们指点
我只是估算了一下分压采样电阻的值
最大电流的设定电阻  也是利用板子原有的采样电阻估算一下而已
这些值的精准度就靠大家自己设计了

直接利用板子上的358芯片
其实大神们都知道358芯片和324芯片是一样功能的  324芯片就是4个比较器比358多两个
所以324也一样可以改的

辅助电源是必须的   拆以一个12V1A的电源  这个应该不难找吧

关键这里的接线方法
单激开关电源主控芯片供电方法其实都一样
3842的供电 是由变压器的副绕组整流滤波给的
就在维修贴里那个跳线就是3842供电正极和高压电容正极连接一起  进行低压测试的
这里要做的
第一步  拆除高压供电的整流二极管D6  FR104 (看维修贴的电路)
            12v辅助电源的主控供电滤波电容正极 接线到3842供电滤波电容的正极(C4  100U 50V)
            高压主滤波电容C1  120u 400V分别用两条线对应辅助电源的高压电容的正负极
            正对正  负对负    要接对      否则后果很严重
            这样高压部分的三条线就连接完成了
第二步  拆除低压供电整流二极管D11 FR104
            12v辅助电源输出的12v正负线就接到C13 100u 50v这电容上
            正对正  负对负    要接对      后果不是很严重  烧芯片而已也炸个小电容而已
             低压这里C13 100u 50v电容正极就是本人手绘图上面标的+12v,
             所有标的+12v的地方都连接一起
             低压标注地线的标志都连接一起   (要注意可调0-60V输出没标有地线)
第三步  灯泡大法试机   如果能力好点的可以低压试机大法

基本上都是利用了板子上的元件改的

调电压没问题   0V起调  (想发个视频  但没成功  只能截图发一下了)

调流也可以0A起调

调流时有很大自激声   以后有时间再讨论讨论如何解决这问题吧

祝大伙们改得开心  炸得放心

网友:
这是想忽悠我们炸炸炸啊。。。。。。

网友:
很好的资料慢慢看

网友:
跟494差不多的改法

网友:
这个镜头你拿来干啥的?

网友:
改得开心  炸得放心

网友:
老习惯,见到电路图就收藏。

网友:
太不安全了,搞个壳子

网友A:
楼主这里高压端和低压共用同一个辅助电源的方法真是妙!没仔细研究着细看的话,还以为是把高压端和低压端的+12V都接在一起了,想想这怎么可能。细细再看,原来是分别对应接了辅助电源的高压端和低压端的12V,这样就不用使用两个辅助电源了。

网友:
可调范围怎么样?

网友:
这个级别的电路改造想都不敢想,不过在淘宝上买了个58.4V的铁锂电池充电器,1-15安可调,325块,拆开看过有两个旋钮,不知道是不是可改电压和电流,不懂没敢动

网友:
正在学习打算做个100V可调,做的漂亮,再解决自激问题就完美了。

网友:
人身安全第一,DIY的乐趣也要注意点

网友:
高手,向您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里高压端和低压共用同一个辅助电源的方法真是妙!没仔细研究着细看的话,还以为是把高压端和低压端的 ...

也就是3842的原供电被12V电源的高压辅助电源供电代替了?3842电源的低压端供电被12V主辅出提供这不难理解,巧秒在3842的原供电被12V高压端辅助代替。

网友:
“改得开心,炸的放心”  既经典又没毛病。

网友:
厉害什么都能改,改动后电流有多大?

网友:
折腾快乐,哈哈哈,一充电器搞两帖,功夫下到位了,哈哈哈

网友:
改得开心  炸得放心
大神好久不见

网友:
总算不用看啥塔的水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