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T21L 不破坏改造背光常亮

楼主(2025-03-19):
今天没事改造背光,本来没想改,看大家改的缤纷时尚,我也改改,分享一个不用费事的改法,不用破坏。
就是把Q1 CE两极焊接导线,让其导通,开机就亮,关机就灭,不用破坏,也不用连长线取电,简单实用,就是耗点电。

网友A:
简单有效我想找个可是测电感的仪表好看一点天宇这个太丑啦

网友B:
房总这个搞得不错

网友C:
改的好,免得按一下,亮几秒钟就灭了;然后把电池换成大容量的可充电电池,一节不行,搞5节,甚至10节,20节,免得背光耗电多,一下子没电了,表就用不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有效我想找个可是测电感的仪表好看一点天宇这个太丑啦

拿到手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房总这个搞得不错

小说看够了没事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好,免得按一下,亮几秒钟就灭了;然后把电池换成大容量的可充电电池,一节不行,搞5节,甚至10节,20 ...

我的所有表除了一节电池没法搞,其余的都换了锂电和铁锂,用14500或10440

网友D:
我天天用的表改220供电了,电池没必要了。表都绑架子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所有表除了一节电池没法搞,其余的都换了锂电和铁锂,用14500或10440

一节电池也能搞,是不是跳过升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天天用的表改220供电了,电池没必要了。表都绑架子上了

没必要改  9V南孚电池 一节能用好几年

网友:
这个方法好,电池其实也不怕费这点电

网友E:
经常忘了关机会不会把电池耗完

网友:
背光,对我来说其实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常忘了关机会不会把电池耗完

有亮度应该不会忘,没亮度才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天天用的表改220供电了,电池没必要了。表都绑架子上了

立马升级为台表……

网友F:
改存储器内的地址没用吗?都在改外部电路

网友:
简单实用,就是费电

网友:
其实万用表就是应该是这样的,或者安装个光敏电阻,开机就亮背光,发现是白天悲观就熄灭,晚上就是开机就亮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存储器内的地址没用吗?都在改外部电路

没用,都试了,应该是芯片内部控制没用到储存器

网友:
短接线有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