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ZXD2400 V4.3电源空载功率多少?

楼主(2025-03-19):
刚在网上入手一台中兴ZXD2400V4.3电源,准备用立硅码第四代DSP套件改改可调电源。通电测试空载功率达86W多,这空载功率太大了,是不是这个二手电源有故障?正常的空载功率是多少,请教大家!

网友A:
动力源的空载小的很  不到10w

网友B:
我的也是空载70多瓦    动力源的确空载功耗只有10多瓦

网友:
70-100W内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空载70多瓦    动力源的确空载功耗只有10多瓦

谢谢,空载功率有点太高了。

楼主:
谢谢,空载功率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源的空载小的很  不到10w

谢谢回复!

网友C:
改之前70多瓦正常了,改完以后就十几瓦的空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空载功率这么高!

改成可调后小功率使用可以关闭PFC,待机功率会小很多,但是没那必要!本来前后风扇等都会有消耗。
其次这个电源本就不是为小功率设计的,输出纹波、反应、电流控制都没有那么精细!

网友:
这个电源空载很大啊,据说改造后空载功率能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之前70多瓦正常了,改完以后就十几瓦的空载。

噢,那改完后再没测试一下看

网友:
20w以内吧,你的固件是不是没更新过,新固件能更低些

网友:
这么大空载功率么,改日测一下我的动力源空载

网友:
改成立硅码四代可调待机功率下降很多。

网友:
原机未改,这个功率差不多,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