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RICH DT930F万用表拆解,九几年的老表,说是日本的,我怎么看也不像

楼主(2025-03-19):
看到这个标红色的R有说是日本的,不包好坏就买了,看成色还可以,有电池盖,说是四位半的,这次翻车了,机器只能开机,屏幕显示一个1字,然后就没有任何反应,上下电路板的触点都清理了,故障依旧,它和一般的930表差不多都是两块电路板,都用的是美信ICL7129主控,液晶屏是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不同的是它上下电路板是焊接的,用的不是插接件,看用料和做工应该不是岛国的,有玩过这个表的吗?能告知其故障原因吗?

网友:
NR——Not Riben,说的多明白啊

网友:
经典老表   我也有一个

网友:
九几年的,这一很不错了

网友:
换个7129看看,这个应该是国内仿的,跟830好像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万用表很难修吧?

网友:
没看到陶瓷排阻   差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进口的,看不出来;不过七八十年代,确实很多从小日子进口的DT830,我就有两块单位淘汰下来的830,虽然测量误差有点大,估计是元器件老化,都几十年了的老东西,能上电显示就不错了;话说,小日子的电子技术强于我们几十年啊。

网友:
这两年差距应该小了。表看上去不是那么精致。

网友:
九几年的老表也该退休了

网友:
没有精密排阻,做工也一般般

网友:
应该就是日本的,好像有帖子

网友:
不是日本也是台湾的     当时国内的做工没那么好

网友:
焊点有些马虎,我都比它焊得好

网友:
做工不算太赖,兴许那个年代的东西真没那么精致

网友:
这个表看着不错

网友:
这么多铁皮屏蔽,抗干扰可能比较好

网友:
看着应该是真的,缅怀而已

网友:
看着不太精致

网友:
做工还行,没看明白是谁家生产的,没看见红色的电阻,红电容倒是有几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