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海康威视摄像头RJ45母口坏了重新压水晶头发现网线颜色不是通用的...

楼主(2025-03-19):
请问海康威视摄像头RJ45母口坏了重新压水晶头发现网线颜色不是通用的
请问海康威视摄像头RJ45母口坏了重新压水晶头发现网线颜色不是通用的

吐槽一下这个勾曰的胎神网线颜色整的不通用,
麻烦得很.

请看图我只能猜测这样压接.
接上后发现没有画面.
也不知道是线序错了还是本身摄像头坏了.

有压过海康威视摄像头自带的网线的水晶头的大侠

求告知一下.Thanks♪(・ω・)ノ

网友:
是的,许多摄像头内部的线的颜色都不一样,像这种,你只能慢慢试了,找1236比较快。

网友:
厂家也太狗了吧

网友:
这个怕是要拆开摄像头看里面的走线,一般四根走网络,四根走POE。勾日的就是不让人修,坏了好买他家新的。

网友:
2楼骂的好,骂的对,这个海康卫视就是这个鸟样子的企业,它家东西坏了,修不成;我单位那些带云台的摄像头,全外壳不锈钢,双摄像头,好几台都当垃圾丢在废品库,谁会修呢,都是买新的换。

网友A:
   海康威视RJ45对应颜色

网友:
以前拆开RJ45母口看线序,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康威视RJ45对应颜色

多谢大侠,我去试试.

多谢其它几位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康威视RJ45对应颜色

这个好 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康威视RJ45对应颜色

收藏备用了,多谢

网友:
收藏备用了,多谢

网友:
tb找一下有这样的尾线单卖

网友:
母头坏了,拆开看下线色,对应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