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AI音箱电源通病

楼主(2025-03-19):
本来没打算修,只要线就行(这个插头不通用),可是手欠拆开,赶脚板子挺新,就试一下,好家伙基本都是俩毛病,1.整流桥4脚有开焊,2.共模电感开路,这批电源坏的太多。

网友:
电解 电容好像都是铁引脚

网友:
小米的 质量这么差了吗

网友:
电容应该是真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批电源坏的太多”这是赶上通病了

网友:
铜的不耐腐蚀,所以都是铁脚;铜太贵,铁便宜;铜脚好上锡,铁脚不好上锡,必须买助焊剂,助焊剂厂家生意来了。

网友:
用用就坏了,才能买新的,这样消费不就上来了嘛

网友:
现在好多元件都是铁引脚了

网友:
.共模电感开路?这么简单的元件也能出问题,说明厂家根本就没有严格控制质量

网友:
小米就是pdd的东西打个标

网友:
有时候觉得电子产品设计的就是一次性的一样,一过保修期就出问题,都设计的那么 准???

网友:
家里的小米电器有一些,除了IH智慧电饭煲不太满意(不是功能的 问题,而是内胆太容易脱落涂层/。。。其它还可以

网友:
我家里钢上市买的第一代,到现在健在,音质也是比后来同体积的好。

后来买带时间显示,带红外遥控的那款音质就差点。

至于小米的质量,中规中矩,对得起价格;一下子投入那么多行业,肯定有很多细节照顾不到,后续应该会修复问题的。

网友:
小米的PCB不全是黑色的吗

网友:
这品控太烂了

网友:
引脚这么点点都用铁的

网友:
小米其实没什么核心技术,主打一个代工而已

网友:
啥东西,狗连蛋似的这么一堆,能不开焊么?

网友:
现在不是铁插脚的分立电器元件不多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