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电器改C口导致电池充不满为什么?

楼主(2025-03-19):
之前积分兑换魅色单槽,但是积分很难搞,一年也换不到一个。

于是在网上乱搜,找到完全一样的同款,每隔一段时间薅羊毛一下,后来这个店铺关闭了,也就没再买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7658-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7638-1-1.html
可以看我前面两个帖子里拆机图。

单槽双槽也薅了几十个,但是只改了3个C口。

这几年把不少电池都是用这个充电器充满,然后再到容量测试仪上测出容量,并标注好容量。
期间很多电池都是容量明显很低,就都扔了。
这次又一节电池充满后测试容量很低,看着电池是蓝皮无标电池,就想着电池太垃圾。
正好C口线要充一个旧手机,就用了 Micro 口插上看看电池还能不能重,结果就是充电器显示电池才充了不到一半。

难道接口能影响? 我看了线也是没接错,正负极都对的。
请帮忙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这个与你改C口没关系,我买的那个魅色充电器也是只能充到4.15伏,不会充到4.2伏的。这就是误差,一般这种充电方式都偏低,可能是怕充坏电池,所以不会高于4.2V,更不会到5V,那样会把电池搞坏。

网友:
这不,事情不就来了么,

自己打个同尺寸的板子,改芯片方案可调电流的

网友:
弹簧和触片接触不良电阻忽大忽小?

网友:
充不满应该不会和改C口有关系啊,是改C口后造成充电器供电不足?但这种情况下电量指示灯也不会全亮啊?

网友:
C口不是就是一个电源接口嘛,和电池充不满有啥关系,C口说不背这个锅

网友:
会不会单片机功能缺欠了?自识别电池不知道什么原理,感觉不太靠谱

网友:
应该是其它问题吧,C口只起到传导的作用

网友:
弹簧和触片接触不良

网友A:
竟然薅了几十个,更关键的是没分享出来!

网友: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最早分享的,我也薅了一个,不到15块钱薅的双槽的。平时充电还真没注意过冲不满的事情,有空了也测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薅了几十个,更关键的是没分享出来!

店铺都关了,哎,太狠了

网友:
估计跟你的线有关系吧。

网友:
薅了几十个,这么多

网友:
充电器好像不太好用

网友:
这种螺丝口的typec-c接口有的内部装有4056芯片,带充电功能。你量一量后边是输出是不是5V。

网友:
薅的不少,,咋个不分享,店都倒闭了,,

网友:
“单槽双槽也薅了几十个”,难怪这店要倒闭

网友:
有可能,我曾碰到过充电槽生锈,接触不好,导致冲不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