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各位大佬,MP3的闪存可以直接复制固件数据吗?

楼主(2025-03-19):
很多MP3的固件或字库直接烧录在机器的闪存里面。因为很多MP3的固件网上已经找不到,所以我就想,能否从同款正常机器拆下闪存通过某设备复制固件或字库到另一个闪存里面,然后再把这个闪存焊到机器上,能否解决?

网友:
是这样的能解决

网友:
没试过,估计可以,大不了把原来的再焊回去

网友:
去固件吧看看,好像就是这样搞

网友:
克隆分区和扇区

网友:
部分机器可以,但是有部分不行,比如飞利浦的PNX0101这个,有另外的EEPROM存固件,索尼的香水瓶鱼雷火彩盒也是有EEPROM+RAM一体的芯片存固件。

另外必须是同容量的flash

网友:
rt809h就可以读取再写入。

网友:
用809h编程器读出好的数据保存,再写入原机闪存。

网友(2025-05-28):
不一定行,主要看原机器固件放哪里的,有些主控直接把固件烧死的,除了这些之外还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