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华为大炮R4850G2维修经验分享/技术规格书

楼主(2025-03-19):
这几天闲在家里 折腾一下  把折腾的东西也分享一下

朋友拿专业修这玩意的修过,回来不没怎么用又有问题了,
拿过来让本人帮忙看一下

改过了的 ,应该用来充鬼火锂电池的吧

通电进去   没反应
就是不通电故障了

先检查了保险丝  没问题  估计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检查输出端 也没短路  也就没问题
滴滴档测一下功率管 都没问题
那只剩下辅助电源的问题了
查到辅助输出端是短路的
烧机大法
直接在辅助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正负要接对
上电5V 电流用力调上去 连松香熏都上省了
因为这货芯片太多  元件太多
PFC电路的驱动芯片UCC27324冒烟了   拆了
测了一下 还短路  再烧
单片机旁边的  2272运放冒烟   拆了
这会不短路了
直接上电试机

这会开机了     但电源还不能正常工作的   所以内电压输出
那么就换上炸了的芯片

换好芯片  一上电就又烧了27324芯片  额
这样可不行,   那就该思考问题了
刚开始以为是买到假芯片   找拆机的换上  上电一样烧坏
后来测一下辅助电压 13.9V 高了
找一下辅助电源的稳压电路
一样是431基准给光耦的   分压电阻都没问题
估计是漏电吧   贴片元件的玩意就喜欢整漏电
换了     12.07v稳定
换上芯片    好了

输出77.4 稳定正常
调压正常
调流正常
维修结束。。。。。。。。

网友:
哇,竟如此简单

网友:
能修这个的都是高手

网友:
一步步分析,一步步解决

网友:
能用上烧机大法的至少都是有可调电源的。

网友:
这电源用料是真的好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辅电很多都出问题

网友:
高手,随便一出手,就搞定了

网友(2025-06-23):
楼主 我的插隔离板的4个针脚辅电没电,请问下一步测哪个零件呢? 不会测了,电容 mos管 220v 启动电阻是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真高手,轻描淡写可见功底深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