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遥控器大佬们看看能匹配接收端不?

楼主(2025-03-19):
接收端是很久以前捡来的,这次又捡了个遥控器,不知道能不能匹配…有没有玩过的大佬过来说两句…

网友:
频率对的上的话,遥控和接收端的短接锡点弄成一样的试试看

网友:
你这接收板上没看到配对的按钮,不好弄。
把发射端解码了,自己做了接收端吧。
B站有个捡电子垃圾的分享了射频遥控解码的办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bm6YAE6q/

网友:
跳线焊接得一样就可以

网友:
改跳线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配对,焊点搞一样就行

网友:
编解码引脚区分高、低、悬空三种状态,收发弄成一样。

网友:
三点
第一点,发射和接收要同频的,发射看上去应该是433,接收板没拍到,频率不一致就是鸡同鸭讲了
第二点,编码两边焊成一样的(接收板上标12345678的下方,遥控器上标HL的地方),随便怎么都可以,两边一致就行,哪怕是两边什么都不焊,都是空
第三点,震荡电阻要匹配,就是两边“说话”的速度要一致,差距小点影响速度和距离,差距大了可能没反应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分享,,

网友:
路过学习的,还真学到了,谢谢。

网友:
这东西一看发射和接收频率是否一致,第二是看编码方式是不是一致,这个不是太好搞,得有示波器才行吧,你还得能写芯片改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