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永速无刷台扇X8 PRO开箱-拆解-测评-对比

楼主(2025-03-19):
随着炎炎夏日即将到来,广东的天气,温度也逐渐上升。

佛山市永速科技有限公司,出品了新一代直流变频风扇,X8-PRO

纸箱非常厚实,保证了物流能顺利交付到消费者手中。

纸箱接缝处,多处铆接。

纸箱顶部。胶带打包,还加了一条打包带。

包装箱标识产品参数。

现在抖音推广还是很有必要的。

开箱

整机发货。(不需要拼装。)

台式

外观,大气上档次。(气垫船一样~~~~~~~)

一级能耗。(直流无刷。功耗肯定是比交流好很多。)

遥控器,跟适配器,气柱袋包装。

适配器。(这是高配版的适配器。比飞马要好很多。)

不错的外观。

适配器,现在标识上了永速LOGO,跟厂家。

遥控器

后盖

装上电池。

风速按键(1档)

最高12档

定时1小时。(最低,小时递加)

定时12小时。(最高时间档位。)

风类模式。(新一代,增加了,多种风类,睡眠风/自然风/渐变风!更舒适,更健康。)

睡眠风/自然风/渐变风(会有不同的显示。一格睡眠风,两格自然风,三格渐变风)

摇头遥控按钮。

新款遥控器,有状态灯。

拆开。芯片打磨

这一代的遥控器,提升不少,用料做工。发射灯(镀金?引脚?)

遥控器拆解合集。

遥控器总结。灵敏度4.5颗星,还有待提升空间。
(另外有坛友问到,老款遥控器,支持新款?明确回答,不支持。)

遥控器隐藏功能~~~~~~~~~~~~~

next

楼主:
二楼拆解风叶电机

风扇正面。

风扇背面

底座背面铭牌

立柱,跟底座是一体注塑(空心杆。)

顶部仰角机构

面板

面板显示,柔光(相比一代有改进。)

刚开始,我以为,这个面板是个贴纸。(结果扣下来,是注塑件。四个卡扣的。)

这个就比其他的款式,要下本了。(注塑件对比贴纸要贵一丢丢。)

设计在二代,还是用心很多。

准备拆前部风罩(感谢汤米哥赠送的螺丝刀。)

要拆开前面黑色风罩,需要拆掉后面三颗螺丝。(该孔比较小,比较深。这款螺丝刀不合适。)

螺丝孔特写。

嗯嗯,这款就比较合适。

取下批头,安装在电批上。

旋转前网罩。(黑色的网罩,有锁,解锁标识。)

刚开始,对于前网罩,还做了LOGO分件?(其实,暗藏玄机。)

这个分件LOGO,按压皇冠(手指)按钮。

里面其实,是个香薰。

可以把精油,香水,等滴在棉片上。(R角一如既往的永速表现。)

拆掉前网罩后,就可以看到风叶了。(有铝叶版本,但是个人还是喜欢塑叶的。不用担心变形,动平衡等。)

取下锁母

风叶,比较厚。(硬质塑料。)

(这厚度,感觉有点像,船用推进器的螺旋桨。)

轴杆

准备拆,后网罩。(本次设计,提手集成在电机防护罩上。)

拆下,后网罩锁母。

不错的网罩。

拆下,电机网罩四颗固定螺丝,取下电机网罩。

电机后网罩。

拆下电机罩后,就可以拆下,摇头电机了。

摇头电机连杆。

转轴跟销钉。

拆掉摇头电机支架

这个支架厚实(掰不动。)

非常有光泽。

摇头电机参数

往前,就可以拆解,主电机了。

主电机参数

先拆掉主电机后盖。四颗螺丝固定。

需要用到扳手,或者钳子固定螺母。螺丝刀拧动。

取下电机后盖。

下一步,取下轴卡簧。

有卡簧钳,比较简单。

(注意,这里轴体有个垫圈,不要掉了)再拆掉固定前电机罩的三颗螺丝。就可以取下前电机罩了。

推出电机转子,电路板。

电路板上有永速LOGO。

线圈部分,机绕线圈,比较粗的铜线。

用剪钳,剪下一截铜线。

塑料卡尺极限测量0.3(实际0.45线径。)

粗细

防风打火机火烧测试。(注意看水蒸气。)

还是铜原色。(不错的电机)

至此,风扇动力部分,拆解完毕。真材实料。

楼主:
三楼拆解底座,线路板部分。

底座比较简单,就几颗螺丝固定底盖

中间的螺丝,电批不好对口

从电源接口处掰开。

这里,底盖,跟上盖分件,做的挺不错的。模具开的不错。严丝合缝。

固定DC口的螺丝也是金光闪闪。线材焊接,有热缩管。

细节。

上盖跟立柱是一体的,有加强筋。(导线直接从立柱穿过去。)

线路板。

固定线路板4颗螺丝。

(永速一如既往,好玩。拍的这款不带电池。但是略微改动,就能加电池。不错。R3电阻!)

板子做的中规中矩。

侧面。

侧面。

底座部分就结束了。所有零部件集合照。

楼主:
四楼拆解其他品牌款对比。

其他品牌折叠无刷对比永速X8PRO(折叠的更小巧。大的占空间更大。)

底座大小!
左边小的为其他品牌,更方便携带!
右边大的为永速,大底盘更稳固。(特别是户外使用的时候。)

供电口对比,
左边为其他品牌,安卓口,容易坏!但是其他品牌还有个USB供电输出。
永速使用的是圆口,无供电输出,接口更耐插拔。

展开大小对比。

左边其他品牌,可以升高,但是不可摇头。(内部为类似耳机线的供电给电机。)永速固定高度。

网罩拆开,白色其他品牌,直接拧开。永速多了后三颗螺丝固定。更安全稳固。

扇叶大小,厚度对比。
上为其他品牌。薄一些,尺寸小一些,软质。
下为永速。厚一些,尺寸大一些,硬质。

铭牌对比。左边无3C认证。永速按照家电做工来的,认证齐全。

拆开底盘。

电池大小对比。
上为其他品牌。四节18650并联。3.7伏特左右。
下为永速电池。六节18650三串两并。11.1伏特。

线路板对比。

电机对比。(感觉娱乐级的,跟家用级的还是有差距。。。。。。。)

按钮档位对比。
左为其他品牌,三个档位,加一个风类切换。
右为永速,除了丰富的档位,还有各种风类切换,加摇头。另外有数码管显示。

最后来一张合照。

总结,这两个品牌,各有千秋,看个人喜好了。这两款,以后,会伴随我露营,游山玩水,走遍大江南百。

感谢所有坛友的支持。谢谢。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遥控器太简单了,正负极少了一个电容

网友:
什么价啊,这个要成论坛爆款了

网友:
多少钱买的?如果比去年贵就没意思了。

网友:
哈哈,去年买过了

网友:
永速还真是一年一度的来了,去年淘了一台落地扇。

网友:
这遥控器实在是没有可减的配件了!

网友:
你是个托吗,说的这么详细,拆的那么彻底,厂家应该奖励你几万元,做为酬谢;我看了都想,准备买一个,比那种AC220的好多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下一步拆解.

网友:
去年买了2台小米的   带APP控制的

网友:
不错,噪音大吗?

网友:
我这坐标徐州,晚上还0度左右,你那就开始用上风扇了

网友:
刷个纸飞机鼓励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换汤不换药,我觉得最应该改进的是加大电机功率,我自己使用体会最深的就是这风扇适合温度不高的时候用,它本身才20瓦,还能分12档调节,所以当你开到最低档的时候就不会很凉。但是如果天气比较热,30度以上的时候,它就有点力不从心了,风力明显比家里面的米家60W有刷风扇小很多。所以感觉应该加大电机功率,让它的大风档风力更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