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温度保险丝,求鉴定真假

楼主(2025-03-19):
记得有坛友发过假的温度保险,周末找东西时刚好找到之前买的温度保险,就拆了一个看看。

192度 10A

中间好像是个弹簧

另一边是这样的

请教一下大家这个是真的吗?

网友:
没拆开过,求正解

网友:
不拆开,过电流测试

网友A:
低熔点焊锡,熔化后弹簧弹回,断开电路,就是“温度保险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熔点焊锡,熔化后弹簧弹回,断开电路,就是“温度保险烧了”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子啊,,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真的

网友:
是真的,到预定温度就切断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熔点焊锡,熔化后弹簧弹回,断开电路,就是“温度保险烧了”

学习了,原来如此啊

网友:
科技如此简单

网友:
用打火机烧一下,断了就是真的

网友:
没有拆过这些器件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单看做工应该是真的。

网友:
金属封装有弹簧的应该可靠些,最早见到的是日立彩电音频功放管中安装了这种温度保险。瓷管那种可能等级要低些。

网友:
是真的,假的用一根铁丝,这头穿过那头,有焊锡的都是真的。

网友:
这东西几元都几十都有,戴森吹风机里面的温保是艾默生的好像几十元,

网友:
看着像是真的。

网友:
有弹簧,应该是真的。

网友:
看样子是真的,内部不是一根导线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