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怎么办,22合1手柄又滑了

楼主(2025-03-19):
22合1用了多年了,几年前滑过一次,当时把外筒内壁锉了几道槽,上了点胶,还行,今天要拧几枚螺丝,没怎么用力,又滑了,怎么办?

滑了,幸好卡珠找回来了

外筒当年锉的槽,上胶后还行

头部有六道棱条增加摩擦力,可惜太软了,即使开槽上胶,还是不行。

大佬们有什么好办法吗?我没有铸造工胶之类的,只有哥俩好。

网友:
没有好办法想法换套新的吧,毕竟修好了耐用与否还是未知

网友:
好想是设计有点问题

网友A:
可以考虑直接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直接焊死

焊死是不是就不能伸缩了

网友:
这是第一代22合一手柄,是精密工具,干不了粗活

网友:
这是22合1啊,精密螺丝刀,不是出苦力用的

网友B:
铸工胶,要不几个钱。

网友:
这么贵的工具,咋好咋好的,还是用不住。

网友:
我以为就我的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工胶,要不几个钱。

铸工胶可以粘铝吗?这是铝合金的,我没用过铸工胶呢。

网友:
放弃伸缩功能算了,直接焊死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楼主:
铸工胶可以粘铝吗?这是铝合金的,我没用过铸工胶呢。

用砂纸打磨一下才能用铸工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铸工胶可以粘铝吗?这是铝合金的,我没用过铸工胶呢。

只是填充间隙,铸工胶很硬,但粘贴面如果光滑镜面,没有什么神奇胶水能达到你想的效果。我用它粘拖拉机水箱(铝的),干了之后用角磨机还打磨了一下,比一般的AB胶硬的多。

网友C:
既然都开槽了,那就两面都开槽压一根铁丝进去,再也不会滑了。

网友:
再买个,没几个钱,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自己用,得对自己下手狠点

网友:
重新买个质量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开槽了,那就两面都开槽压一根铁丝进去,再也不会滑了。

同意,类似键槽的做法

网友:
用了多久?经常大力出奇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