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很好奇,为什么很多国内芯片企业不愿意公开芯片数据手册?

楼主(2025-03-19):
最近有空,帮以前一个同事(辞职下海经商了)设计一些电子电路,原来一直用国外的芯片,现在因为各种原因吧,需要用国产化替代。
百度了下,发现了国内两家公司的可替代型号,然后联系厂家,让找代理商。代理商像他妈做贼一下,问我们是什么公司,什么项目,为什么用他们芯片,需求量多少,预算多少,负责人联系方式。。。。
我说能不能把收据手册先给我看下,最好能提供几个芯片样品,方便我们设计和测试方案。不能提供样品的话,我们可以淘宝上购买,然后对方说要交2000块押金,还要签保密文件才能提供数据手册。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还是老老实实用国外的芯片吧。和同事说了,同事说很可能国产芯片质量不行,目前并不希望太多人使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没有手册的我连看都不看

网友A:
代理商怕你们抢它业务吧?
厂家肯定是愿意东西走出去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理商怕你们抢它业务吧?
厂家肯定是愿意东西走出去的啊

代理商怕你们抢它业务吧?,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是发现这个问题了,很奇怪的现象,芯片厂家难道不希望多卖货吗?网上查芯片资料很难找到

网友:
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国内什么芯片厂家,也许是国外淘汰的落后工艺生产的,什么技术保密,都是瞎扯;为什么国内造不出INTEL.AMD,高通CPU,连个韩国三星都不如,人家三星手机都是自己的芯片。可悲可叹啊。

网友:
有可能是仿的功能的芯片,有专利问题,也有可能怕某些情况下老美的制裁,比如你用到军工或者特殊部门,甚至你只是给已经被制裁的企业做东西。

网友:
抄的国外的设计,不敢公开叫卖,听说某些代理推销的时候会直接告诉你可以哪个型号可以直接替换国外哪个型号

网友:
国内除了乐鑫、STC,其他的都跟做小偷似的,遮遮掩掩。

网友:
自己都是抄来的,更怕别人也抄自己的!

网友:
毕竟国内互抄严重,估计也是怕你拿了也去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理商怕你们抢它业务吧?,可能是这个原因

不可能,如果想做代理,应该直接和生产企业谈,不会和代理要数据手册的

网友C:
主要是怕外国人抄袭咱们的东西,咱们都是从永乐大典上的技术,老牛逼了,上部就是被外国人偷了,它们才有今天的技术,但是最厉害的下部还在咱们手里,技术不能再给外国来人了,它们很无耻,学会了上部,卡我们脖子!!!

网友:
盗版的,怕别人知道呗

网友:
如果是通用芯片,厂家一般会提供完整资料的,如果是专用芯片,厂家一般只对大客户开放,主要是怕竞争对手抄出竞品,而且,他们的目标客户就不是只买几片、几百片的散户。

网友D:
首先表明一个立场,本人绝对的爱国,其次爱国并不一定要用国产芯片,不要将爱国和使用国产芯片道德绑架在一起。始终坚信一个真理就是什么对我有利我用谁家的。最唾弃的就是某为将爱国和使用他家手机绑定在一起,呸!!

说说国产芯片,做为一个芯片厂家连起码的道德素质就是在芯片标记型号,很多国产山货现在连型号都不标,想骂人.还有就是一些国产厂商推行所谓的中国式创新,不在性能方面提升动脑筋,反而在一些无关痛痒的地方,比如最常见的SOP8封装,某些引脚定义已经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国产厂商在这里创新,举个通俗的例子常规的4脚为GND、8脚为VCC.而某些国产厂家将1脚或3脚,或者2脚、4脚设置成VCC和GND,妈耶,经他这么一搞,好家伙PCB布线完全不行,因为很多外围电路,其实都已经约定熟成的,经他这么所谓的创新一搞,全部要打乱,重新来过,进而就导致了噪音非常大,干扰非常严重,最终导致发热量非常大或者不如进口的芯片,我想问问这种所谓的创新有什么意义。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举例。说多了气人
最后不是不支持国产芯片,而是国产芯片不争气,我怎么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表明一个立场,本人绝对的爱国,其次爱国并不一定要用国产芯片,不要将爱国和使用国产芯片道德绑架在一 ...

你举的这个例子很大程度不是故意的,芯片里就算晶圆级的也有layout问题,可能那样设计可以减少占用面积,一旦芯片设计定了,封装片引脚分布基本上就定了,不可能绑定的时候搞飞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怕外国人抄袭咱们的东西,咱们都是从永乐大典上的技术,老牛逼了,上部就是被外国人偷了,它们才有今 ...

你这个很牛逼

网友:
在我地盘这你就得听我的…

网友:
觉得非我不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