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其实国产SSD质量不错了

楼主(2025-03-19):
公司采购的联想主机,因为是集团统一采购的,也不知道这些牲口怎么签的合同,几乎全是1t的机械硬盘,回来我们还得一台一台换成SSD。
因为数量比较多,而且还需要发票报销,所以我们选择国产便宜的SSD,也不管什么主控方案,也不管什么QLC,能用就行。
公司一般3-4年更新换代电脑,这些国产SSD好像极少有问题,电脑退库好像没有人反应SSD损坏。

网友:
这东西也看运气。。。

网友:
五年前左右单位入过五六块台电,两年内只剩下一块了。从那开始对国产失去的信心。

网友:
统一配置和系统,批量克隆修改

网友:
对数据安全要求不高的话,京东自营随便买保修三五年的便宜盘就行

网友:
IT机械盘可以搞来便宜给坛友们,不过作为仓库好像小了点。如果是办公电脑,不用到大数据存储,256G固态盘足够用了。

网友:
大一点品牌好一点

网友:
二楼说的有道理,小品牌的盘方案不固定,说不定哪一批质量就挺好。

网友:
国产真是看运气,今天这个方案明天换一个……哪天搞到便宜芯片就换一个……

网友:
单位电脑,主要是个挂机。几乎都不怎么写入最差的盘都足够应付。

网友:
都是办公,相差的也很大,文本类办公,硬盘写入量本身也小

网友:
我们公司20年给前台装了6台机器,配英特尔660P固态,不到两年就写死了,QLC不耐用

网友:
这个碰运气了

网友:
我以为你说的是长江存储呢,杂牌全看脸

网友:
换的什么牌子的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