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不常见的小收音机,SUMAN S-11W。

楼主(2025-03-19):
一个不常见的收音机,SUMAN S-11W,只能用耳机收听!试了一下,可以开机,不过收不到台,不知道什么原因,没事拆开来看看!不出意外还是索尼的芯片,还有一个芯片,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可能一个调谐一个功放芯片,做工看着不像鬼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一个调谐一个功放芯片,做工看着不像鬼子的。

的确可能不是鬼子的,网上查了一下说是山进公司出品的,也不知道真假!

网友:
老机时间久了,应该是需要统调了。

网友B:
哈哈,你拆的是假洋鬼子的东西,这做工真是差,元器件摆的歪七扭八,焊点黑不拉几,看那个蓝色的电解电容器,就是国内的玩意。小日子的几十年前的电子产品,也不会那么差。拆几个东芝,索尼的WALKMAN,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拆的是假洋鬼子的东西,这做工真是差,元器件摆的歪七扭八,焊点黑不拉几,看那个蓝色的电解电容器 ...

很有可能!

网友:
这做工很不日本啊,不像是日本货。
而且,虽然不是绝对,但这机器正面也没有常见日机的“同调”字样,背面的FM频率也不是日频。

网友:
KA2209是一种双通道低功耗功放集成电路,主要用于音频放大电。是与 TDA2822 等效的 IC。拨盘调谐开窗分波段显示更宽范围。大部分零件不是国内,

网友:
满满山寨感,那个电容,绝对不是鬼子的,手头有个鬼子作品,电容红宝石,接线用铜线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中国制造的产品了

网友:
苏曼,除了索尼IC还有东芝IC的,国产的,做工一般。14年的时候隔壁矿坛还有卖家在售,20块钱一个。

网友:
零件布局不是一般的乱啊。

网友:
可能是波段开关接触不良引起的,清洗下可能就没事了,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
sony芯片,收不到台可到户外试一下,还不行,看看下面那个转换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
当年广播论坛处理了这个品牌好大一批,很便宜的

这俩芯片国产机多用,设计好了收音性能还不错的

网友:
IC焊接都是歪的。。。

网友:
百度了一下,KA2209:2x1W立体声放大器集成电路。

网友:
看到伊娜电容,谁家会舍得用这牌子的电容,一个小收音机

网友:
看里面的做工还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