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N4050笔记本电脑卡品牌logo

楼主(2025-03-19):
昨天好好的,今天开机就卡在logo处不能开机,按F2或者F12后都没有反应,只是相应的文字有点变化,再按其他按键都是滴滴的声音,大小写切换,屏幕亮度调整都正常,按电源键也能关机,拆硬盘,键盘,鼠标,网卡等配件后故障依旧,重新插拔内存也是无效,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楼主:
看到的老师们请留步帮忙解决一下,多谢

网友A:
检查COMS电池看看~

网友B:
卡logo一般是BIOS损坏了,或者是CPU虚焊了导致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logo一般是BIOS损坏了,或者是CPU虚焊了导致异常

多谢,那只能去电脑城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COMS电池看看~

拆了电池五短声提示,插上就没有报警,没有更换

网友:
感觉戴尔故障率挺高的,我的笔记本电脑也是戴尔的,扬声器只有呲呲声,放不出声音,驱动又没有问题

网友C:
卡logo过不了自检,一般从主板或是电源模块上找原因

网友D:
按F2和F12之后有啥提示?

二○二五年三月十九日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到的老师们请留步帮忙解决一下,多谢

重装系统。重装系统。重装系统。

网友:
感觉像是主板问题,好好查查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logo过不了自检,一般从主板或是电源模块上找原因

电源模块是充电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F2和F12之后有啥提示?

没有,就是字体变粗,如果按的不及时,字体都不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装系统。重装系统。重装系统。

U盘也不能启动,进不去启动选择界面

网友F:
之前遇到类似的情况是内存槽附近灰大,清灰就好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遇到类似的情况是内存槽附近灰大,清灰就好了,试试?

好的,明天拆开看看

网友G:
解决了吗,把硬盘拆掉试试  也许会有效果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解决了吗,把硬盘拆掉试试  也许会有效果

拆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