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用车的几个问题,大神解答一下我好发家元

楼主(2025-03-20):
实在不好意思发这个帖子,,自认为也是个diy的中手了,遇到了几个问题解决不掉,当然小问题是都解决的挺好的
车型是15年换代的新款别克英朗15N ,到现在快10年了一直陪伴着。下面是几个过程和问题:
1-DIY换刹车片,前轮卡钳活塞直径明显大,所以到14万的时候买了一套,但是后轮的还一半多就没换,只换了前轮的

有偏磨现象,保养了一下导销,生锈了,清锈涂油。

2-皮带响,换了新皮带和皮带轮。

原车皮带13万公里上面的印记还很清楚。

3-水温高报警。报警的原因是拆卸水箱排气堵头的时候可能造成了堵头的暗伤,水温升高后压力大,堵头断裂,防冻液流失,水温灯8个灯全亮了。正常只亮4个。

只能呼叫救援。

临时应急措施,把残留的堵头弄出来,用对应螺纹的螺栓堵上了,结果就是临时应急措施变成了半永久措施。。。。
4-接水温高的话题,水温高可能是我插拔节温器导致节温器加热线内部断裂,通用系列发动机的节温器一般都是带加热帮助打开节温器的,但是之前咱也不知道啊,以为那个线是温度传感器。

就是上图这个插头。后来用OBD读故障码,发现加热器开路,才恍然大悟。

就是上面这个P0597故障码,翻译过来是节温器加热器控制回路开路,后来买了节温器吧旧的拆开看果然是和电烙铁一样有个加热芯在里面。但是电压是波动的,低的时候只有9v多,用来调整节温器开度。正常只靠防冻液的温度无法让节温器达到全开。我用过电磁炉煮防冻液和节温器,防冻液到105度沸腾,节温器只开一点点。

5-在上面的节温器问题彻底解决之前,怀疑过水泵故障。但是实际上水泵也是被误伤的。

这个水泵是带电子离合器的,也就是刚点火温度低的时候,离合器吸合,内部缠绕弹簧和外圈脱开,水泵空转,不进行防冻液循环。温度起来一点之后,离合器断开,内部缠绕弹簧与外圈结合,带动水泵旋转,进行小循环。温度进一步升高后,回到上一个节温器的话题,节温器再加热充分打开,进入大循环。

分解之后,也没发现水泵有啥问题,反而是感觉买的配件还不如原厂水泵质量好。

那么,新的,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来了,皮带还是吱吱异响,,怀疑是发电机单向皮带轮的问题,但是用专用工具用很大的力气也没拧松,,是因为打过螺纹胶吗,,T50的扳手都掰弯了,而且发电机是在发动机上没拆卸的,不是很方便操作。如果哪位高手知道确实是大力出奇迹,我就上加力杆试试了。单向轮已经买了,,一直换不上,很纠结。原车单向轮确实是已经坏掉了,卡死了,没有单向的作用了。

再就是开空调的时候也是有异响,怀疑是空调压缩机皮带轮磨损导致摩擦力不够,现在用手摸,已经非常光滑了,可能是摩擦力不够导致有声音;再就是怀疑空调压缩机离合器频繁吸合松开,导致接触面磨损,尤其是夏天温度高,刚开空调的时候声音最大(此时负载也最大),怀疑声音要么来自皮带轮,要么来自离合器结合面。我的问题是,能否在不排氟的情况下,拆下来空调,只换离合器?我也有加氟工具,,但是感觉再排氟完了再加氟,总归有些麻烦。。。

期待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我2012年买的的奇瑞A3 大概在前年还是上前年也出现过皮带啾啾啾响,跑去4S 人家都懒得给我处理,嫌拆装麻烦,而且这个车也比较老了,可能那些师傅也不太熟悉。没给我处理我就将就开,响过一段时间它也就不响了。自愈

网友A:
问一下,用的什么obd检测仪啊?

网友B:
关于皮带异响的问题,曾经看到大神说在皮带上擦点肥皂,我照做了,确实好了,但是没过几天车子半路趴窝,检查电瓶没电了。最后一检查是发电机坏了。由此推断在擦肥皂的时候有肥皂屑掉发电机里面了,当时确实有皂屑掉发电机上我没清理。

网友A:
拆装零件的话,配合原厂的维修手册,里面有各种配件的装卸力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皮带异响的问题,曾经看到大神说在皮带上擦点肥皂,我照做了,确实好了,但是没过几天车子半路趴窝,检 ...

大神是高手,听大神的是高手的高手。

网友C:
皮带响,卖的有种喷皮带的喷雾试一下

网友:
我的是17款英朗,看显示屏是不一样。我的压缩机皮带和发动机皮带是同一根。
皮带异响如果是唧唧响那是皮带打滑。如果不是唧唧响的声音,不开空调压缩机不干活会不会响,如果是压缩机工作状态下,低怠速会响,那就是你发电机单向轮的问题,不用怀疑离合器和皮带了。
我的单向轮换了两次了,现在没坏,可能是紧的原因,现在开空调低转速还是有咕噜咕噜声音,也是十几万公里了。没修了,不开空调不堵车不会响。这个问题我也是修了N次,压缩机都换了两个。修理厂都搞不懂什么原因,后来直接也是找了很多论坛才发现是单向轮导致的异响。

网友:
楼主过歉了,DIY这么多东西,还普及讲解了电子节温器、电子水泵、空调等等基础知识,自称为“中手”,呵呵"高手“还有谁?。。。”

网友:
我的刚提车就高温过一次,高了2格出来,及时发现,到现在前后换了两个副水壶,水箱渗水换过一次!累

网友D:
附近就没有好的修车师傅吗

网友E:
关于螺丝拎不动,如果那个螺丝是在一个旋转机构上,那么螺丝有可能是反丝。(举例电风扇里面扇叶的螺丝因为在扇叶上旋转,所以是反丝,防止转着转着越转越松)

网友F:
再过几天,新的一贴 : 迷惑的故障。误判,误伤发电机。

网友:
路过帮顶了,佩服能自己修车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过几天,新的一贴 : 迷惑的故障。误判,误伤发电机。

想象力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螺丝拎不动,如果那个螺丝是在一个旋转机构上,那么螺丝有可能是反丝。(举例电风扇里面扇叶的螺丝因为 ...

反丝这种事就不要考虑了,肯定是考虑好方向才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附近就没有好的修车师傅吗

估计是有的,但是不容易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响,卖的有种喷皮带的喷雾试一下

打过皮带油,但是仅限半小时有效,,时间稍微长点又开始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装零件的话,配合原厂的维修手册,里面有各种配件的装卸力矩

手册倒是有,畅意平台上免费用的,关键是没有举升机,,发电机不好拆下来,让发电机在发动机上待着,就是头上螺丝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用的什么obd检测仪啊?

很便宜,忘了啥牌子的了,淘宝上搜就能搜到,跟福特通用的,二三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