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科麦斯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5-03-19):
这个标怎 和威克士这么像呢

也没啥东西啊

电池行啊

换了一个2500mah的25A放电,貌似力气是大了一点,快档不会那么卡住了

网友:
电机功率小吗?

网友:
就是同一家的吧

网友A:
肯定小,因为单锂电,要保证扭力必须降速,提高转速扭力必定大大减弱,单锂电螺丝力比玩具好不了多少,转速低扭力小,最低标准双锂电串联才能保证转速和扭力的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小,因为单锂电,要保证扭力必须降速,提高转速扭力必定大大减弱,单锂电螺丝力比玩具好不了多少,转 ...

玩具级别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小,因为单锂电,要保证扭力必须降速,提高转速扭力必定大大减弱,单锂电螺丝力比玩具好不了多少,转 ...

还行吧,平时就用的这个,拧空开接触器这些够用,7.2V的没有便宜的,太贵不舍得买,那价格我宁愿买大有5208威克士135

网友:
日常用用也挺方便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就是原装电池容量小了点

网友:
这牌子的工具便宜,能用几次

网友B:
平时小电器完全够用,空开接触器不怕拧不紧发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时小电器完全够用,空开接触器不怕拧不紧发热吗?

拧紧后手动带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还是有点东西的

网友:
作工不太行,避坑了,刚入了个威克士的电磨,同心度确实比我之前杂牌的强得多

网友:
多少米入的?看做工还行哇

网友:
便宜入的话勉强能用了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换电池提升动力,这波升级不错!

网友:
同款公版模具,可拧动手柄实用些,不用时掰成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