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T-AC1200UG刷OpenWrt,修改BSSID

楼主(2025-03-19):
RT-AC1200GU采用的是MediaTek MT7621芯片,有线为千兆接口,无线支持2.4G和5G两个频段,并有USB接口,有许多第三方固件支持,性价比高,可玩性大。
一、刷机前准备
1、到openwrt官网上下载华硕RT-AC1200GU的固件。

2、到华硕官网上下载救援工具,并安装到电脑。

3、下载ssh登录工具(绿色版,也可用xshell去登录)

二、刷机操作
1、用网线将路由器的lan与电脑的有线网卡相连接,并将电脑的有线网卡的ip地址设成192.168.1.X(X为2-254均可)。

2、将路由器的电源开关断开,长按住reset键,再通电,此时路由器的电源指示灯会慢闪,说明路由器已进入救援模式,(说明:华硕的路由器,一般无法通过其web管理后台页面,上传第三方固件)

3、电脑打开救援工具,选择openwrt固件,上传到路由器,上传完成后,路由器自动重启,重启完成后,路由器的wan接口,插上网线(自动获得IP),接路由器的lan的电脑就可以上网。

4、使用putty登录到路由器的命令模式页面,安装中文。opkg update 更新软件包列表,获取最新的软件包信息。opkg install luci-i18n-base-zh-cn 安装中文软件包。

以root用户登录,初始密码为空

三、修改bssid(懂得的都懂)
1、使用putty登录,输入“vi /etc/config/wireless” 修改无线配置文件。加入”option macaddr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为修改后的bssid地址)

网友A:
7621有点过时了吧,应该整个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621有点过时了吧,应该整个好点的

够用,主要是有修改BSSID需求,目前刷openwrt能实现此功能,梅林和华硕官改在修改BSSID上都没有整成功。

楼主:
另外此路由器官方固件支持网络打印,我用HP1005打印机,测试官方固件成功,刷成openwrt,安装p910nd后,路由器管理页面能够认到hp的打印机,能无法打印,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B:
华硕自带系统应该还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硕自带系统应该还不错吧

那openwrt可玩性要大得多,我在openwrt上关闭dhcp,将wan口删去,加到桥接中去,做成交换机模式,性能有很大提升。

网友:
mt的u,支持的东西多,性能也还过得去,不刷也不错,以前喜欢刷,现在都不刷了。。

网友:
玩路由刷固件也是种乐趣

网友C:
不懂的来问一下,修改bssid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的来问一下,修改bssid有什么用?

某钉,打卡定位用,只能说到这了,有需求才能有用,再多说,就可以遭封了。

网友: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
mt7621还是老毛子固件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