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元买的可调电源

楼主(2025-03-19):
自己改可调真的有意义么,买个现成的不好?价格也不贵,总比自己改的稳定吧!感觉这个也不错呀。

网友A:
参数怎样?车在哪里?一直想要个,30V 5A就够用。

网友:
不会改可调电源,要电源也没用

网友B:
性价比挺高,调压调流旋钮是电位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价比挺高,调压调流旋钮是电位器吧

编码器调节的,单片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怎样?车在哪里?一直想要个,30V 5A就够用。

拼夕夕有,这个就是30V 5A的,用料其实10A电流都没问题。

网友:
这个价格确认能拿下吗?

网友:
没特殊要求的,改一个就好,买一个贵的真的有意义么?

网友C:
真巧,刚在B站上刷到介绍这个可调电源的,到手是否好用要看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巧,刚在B站上刷到介绍这个可调电源的,到手是否好用要看运气。

基本没问题的,用料也是可圈可点,该有的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巧,刚在B站上刷到介绍这个可调电源的,到手是否好用要看运气。

我也跑过去看了下,看视频上讲70多元买的问题不少,主要问题:变压器有燥音,小电流不准等。
有可能是PDD上70多元的是残次品,TB上有140多的,正品应该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跑过去看了下,看视频上讲70多元买的问题不少,主要问题:变压器有燥音,小电流不准等。
有可能是PDD ...

我买的没问题,而且电压电流都可以自己校准。

网友E:
这种专门设计的电源按理说要比改的好用,要是这种开关电源的我还是喜欢大电流的,带恒压恒流的那种。现在网上都在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弄得二手开关电源的价格都高的不行了

网友F:
实测一下看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测一下看准不准

精度还行,可以自己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专门设计的电源按理说要比改的好用,要是这种开关电源的我还是喜欢大电流的,带恒压恒流的那种。现在网 ...

我也有中兴2400改的阳江4代,但体积比较大。平时用不上那么大的,这个很小巧。

网友:
做过还真不错,赞一个。

网友:
性价比很不错的,估计问题也不少。

网友:
看用料不错,要求不高能用就行。
成品外观漂亮些,个人改造的找不到合适壳体很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