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技嘉B150M主板加装M.2接口插槽

楼主(2025-03-19):
老机器丐中丐板技嘉B150M-D2VX-SI阉割了M.2硬盘接口,想用ssd为系统提速.pcie1x 的接口与sata速度没什么区别,换板子又不值当。
仔细观察主板有M.2电路只是没有焊接电路,于是上官网找图片 找到同系列的全功能板对比 ,  看看缺失那些零件

在找一些M.2的接口规范发现只是少一点供电和耦合电容补焊上就齐活了
供电的大的小的随便焊几个,耦合的220nf常用在PCIE16X接口上,找块板子直接拆

淘宝买个M.2接口 8mm的,有点高了 没事能用就行,
先刷个支持M.2的BIOS 万事具备开干

刮啊刮,刮一会就看不清了

来点焊油就能看清楚了

焊接口,这种毛毛虫最简单了,20年前就不在话下, 焊油给够一次搞定

然后就悲剧了小电容不好补紧挨着座子,两边空间有限座子又高, 用的刀头 不注意就会烫到东西

可算焊好了,直接上机测试,没有固定螺丝用个纸版卡住 开机一次成功

跑个分,完美

网友:
可以直接打点热熔胶固定吧。

网友:
热熔胶固定不可靠,电脑可是发热大户

网友:
居然也没有螺丝位

网友:
焊这种座子是不是要好的焊油和焊锡才好操作?

网友:
手工真棒,m2的速度不是sata可比的,为何写入比读取还快呢。

网友:
电容比较麻烦呵

网友:
牛,再想办法把螺丝柱搞定就完美了

网友:
佩服你的眼神和技术

网友:
耐心和技术真好,没螺丝孔的也上

网友:
估计是残缺版,不能使用吧。

网友:
如果不用独显的话,买块转接卡方便一点.有些厂家会开放M.2支持(华擎之类).如果没有,刷个DIY修改版的也就可以了.

网友:
大师牛逼!有什么比自己动手来的实惠呢!

网友:
论坛收的那台笔记本电脑,有msata的接口,但是缺的东西比较多,也想利用起来。。没那个心思。

网友:
手搓M2,厉害了

网友:
螺丝为用504胶水,或者用三秒速干油照一下,紧固完美!

网友:
还差个螺丝孔, AB胶粘一个上去应该也行

网友:
那些小电容用风枪调到最小风量先吹上去,然后再焊座子是不是会好操作一些。另外螺柱可以用AB胶或者筑工胶固定一个铜螺柱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