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树莓派CM4无WiFi版补全WiFi模块

楼主(2025-03-20):
最近闲的无聊整理房间在高中毕业时带回来的箱子里翻出来了个压箱底的树莓派3B+,觉得与其继续让其压箱底不如干点啥,于是刷了个OP想当旁路由(因为省电还能塞俩硬盘)一通折腾好不容易跑起来了发现跑不满带宽,硬盘速度慢,上网查询得知3B+的USB是4个USB口和网口共享一个USB2.0的带宽(不是很能理解为啥2.0上个千兆网口),随即想到22年炒上天的4B不知道降没降价,PDD一通翻发现还是偏贵,然后想起来树莓派是有计算模块的(CM系列),翻了翻发现价格还行比当初买3B+还便宜半张,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WIFI,带WiFi普遍要贵好多,于是想到是不是能焊回去个WIFI模块,让没有WiFi的CM40变CM41,又是咸鱼一通翻发现没有买模块的连拆机的都没有,想要只能买尸体机拆。关键这玩意尸体机都买80多(传家宝)买来拆WiFi不值,修复也不值(鬼知道哪坏了)于是决定发挥作为电子爱好者的特长(花大钱干小事,乐)决定自己搞一个替代出来。

CM4买回来试了试,对其性能比较满意,只是没有WiFi,ok先观察WIFI的预留焊盘,和有WiFi的对比缺了啥
有WIFI

无WIFI

行吧WIFI相关的射频原件都没有出料
下方明显的天线模组,由一个射频开关切换内置天线和外置天线,射频开关好找引脚相同就能用但是谐振腔的电容不知道是多大的大概率用不了板载天线了。
查找CM4的datasheet2.1节有写
The CM4 can be supplied with an on-board wireless module based on the Cypress CYW43455 supporting both:
• 2.4 GHz, 5.0 GHz IEEE 802.11 b/g/n/ac wireless
• Bluetooth 5.0, BLE

可知CM4采用的是WiFi蓝牙二合一的CYW43455芯片和树莓派3B+使用的是同一种芯片。

经查询可知CYW43455和BCM43455是同一个基本上就是名字不同,
然后是分析焊盘定义,毕竟没有原装模块作为只能对比3B+的定义先猜了

根据BCM2837的手册可以知道这几个引脚都是SDIO引脚,4位数据,1位时钟,1位命令。
OK出来了6个引脚,电源明显在右上角两个连接到一起的焊盘

接地不多说
蓝牙看3B+上占用了4个引脚经过与手册对比是串口。
左下角和射频开关连接肯定是天线
还剩下3个,接着翻CM4手册

哈,是WiFi和蓝牙的硬件使能

最后一个拿万用表测试发现和电源直通不知道是干啥的(两个电源?分流?)
OK,所有定义大概知道是啥了但是问题来了,不知道哪个焊盘对应哪个定义,用万用表找出来了两个硬件使能。
最后一个个试硬把所有定义试出来了(过程不写了枯燥乏味,SDIO的CLK还缺一个电阻让我懵逼好久
补全对应零件,按照定义临时画个板子,43455可以直接买现成的模块省了大笔的时间(模块基本都全了就补充几个电阻电容晶振即可)
第一次焊接完测试发现不行,于是给WiFi的SDIO引脚飞线了一个SD卡上去发现系统可以认出来

确认了至少思路没问题,又一通排查电路,最后在对原理图和datasheet的时候发现了问题,我参考模块的原理图没有连接VDDIO(上面说的单独的直连电源的焊盘),而这个引脚是给IO供电的没有供电SDIO不能工作于是直接飞线到电源,重启,解决,MMC1认出网卡了驱动直接默认就能用了。
重新打板贴片最后搞出来的

直接就能认出来

刷完OP又不认了,查看日志发现驱动没有CM4的信息,直接拷贝4B的信息改个名字扔进去,重启OP的WiFi也出来了,问题解决就是外观不太好看速度应该差不多(SDIO2.0最大25M)这下WiFi网线都有了,我也可以继续无聊了

网友:
弄好了,然后又继续压箱底吃灰?
这玩意,还能当理财产品
以前想弄个来做达菲播放器用,现在没有想法了。

网友:
只要自己能编程就简单一些了

网友:
不错不错,改的挺好的

网友:
有个4不太会玩  装了个巴托塞拉 链接电视有时玩玩复古游戏

网友:
有个 4B 升级了 8GB 内存跑 Docker,后面发现 PVE 支持 arm 了,装上后跑 LXC 容器特别方便~8GB 内存根本用不完 记得最早的时候树莓派都是提供电路图的,IPO 之后大家都在吐槽吃相很难看~ 5代升级性能还是拉垮,成本越堆越高~

网友:
曾经好像有一块带外壳和16G卡的4B车,只要100出头,我没有上,直到这玩意翻着跟头涨起来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如果我能穿越到那个时间,我会对那个老板说:我全打包了

网友A:
首先你知道3b是usb2.0的速度对吧?什么都跑不满对吧
然后你还没有补课一下,这25mhz的sdio是个什么速度?加了wifi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知道3b是usb2.0的速度对吧?什么都跑不满对吧
然后你还没有补课一下,这25mhz的sdio是个什么速度?加 ...

我补全的是CM4的WiFi,CM4是自带一个PCIE2.0x1接口的,25M是WiFi模块在sdio2.0下能跑到的速度,sdio2.0最大时钟频率是50MHZ但是模块跑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