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锐奇6712D无刷冲击起子机抚摸心得

楼主(2025-03-20):
锐奇在将要过年的时候推出了6712d起子机,12V的,真是姗姗来迟了,但没过几天就过年了,这款机器也随之断货,过完年后一个多月一直处于无货的状态,直到近期才陆续有了货。我本想再等一段时间价格更低一些的时候再入手,正好赶上PDD又给了20块钱的优惠券,我又参考了一下大有5767的价格,感觉这款机器后面降价的空间应该不算太大,估计也就有二三十块钱的程度,于是就249-20=229元入手了裸机,卖家送了4根汉普的批头,下面上图

机器做工还是在线的,手柄黑色部分都是包胶,黑色的后盖也覆盖着包胶。logo处做了改进,之前锐奇的机器logo只是刷了一层白漆,很容易就磨掉了,现在锐奇的logo改成类似于大有和牧田那样了,整个凸起的logo都是白色的塑料,不会再出现logo掉色的现象。
机器还带着个批头夹,可以插三根批头。

整个机器拿在手里给人一种小巧玲珑的感觉,裸机重量755g,加上电池之后925g。

长度挺短的,官方标称114mm,我把它与牧田172对比了一下,两者的长度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是完全相同。

机器官方标称扭矩170nm,最高转速3500。扭矩我测试不了,但是转速可以测试。我把电池充满电后实测转速3278转,实际转速达成率93.7%,和172差不多,是有点虚标了(你没看错,牧田也有点虚标)。

下面说说使用感受。
机器的握持手感还不错,在12V的机器中算是比较好的。开关的按压力度很轻,只比牧田172略大一丢丢,手感很好。开关的线性很好,很接近有刷机的感觉了。实际打螺丝时也是很容易操控,可以很轻易地按出很低的速度来对螺丝进行精细的调整。批头夹也支持快插。基本上你对12V起子机所期望的东西在它身上都能满足,除了灯光。都2024年了还用着N年前的灯光设计,感觉它的灯光算是唯一的短板了。实际使用中只能说能用,但没有什么好的体验。与172一对比你就能发现两者之间明显的差距。

这还是在开着灯的情况下拍的,若是关了灯,感觉两者之间的照明效果差距更明显。在2023年8月份,这个6712d还处于研发阶段,锐奇的一个产品经理问过我的一些意见,我对于机器的定价、参数和功能档都提了相关的建议,也提到把机身的尺寸尽量做短,把开关线性度、操控做好,最后还提了建议加入无影灯。现在看来我提的那些建议基本上都得以实现了,除了这个无影灯。不得不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

最后做一下总结
优点:
1.机身短小,拿在手里感觉小巧玲珑。
2.功能档较多,目前应该是所有在售12V起子机中功能档最多的。
3.开关线性好,操控好,用它打螺丝有种随心所欲的感觉。
缺点:灯光拉胯。
打了一些螺丝下来,我发现这个汉普的批头还挺好用的,同心度、吻合度都和威威批头差不多,就是不知道耐用度怎么样。之前看这个汉普整天的打广告,感觉不太喜欢,也一直没买来用过,现在看来还不错,就算不如威威耐用,但它毕竟价格便宜,买它至少不会说是交了智商税。

网友A:
转速不达标跟电池有关系的吧,电压内阻什么的

网友:
锐奇不错 我给朋友买了一个

网友B:
实实在在的天花板工具。

网友:
价格不错,外观挺好看。

网友:
这工具真是高级货,买了都不舍得用,一看就是抚摸党;其实这种电子产品,会越来愈更好,越来越高级,功能越来越多,说不定会出一款AI无刷智能芯片控制冲击起子机,直接手机和起子机联网查,在手机上可以看起子机的运行转速,故障代码,购买时间,使用的天数,时间多久等等,期待超高级货的诞生。

网友C:
楼主自己配的电池吗?

网友:
锐气不错 就是价格不便宜啊

网友:
无刷电机的电机要粗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不达标跟电池有关系的吧,电压内阻什么的

空转的话电池压力不大,只要电池不是老化得厉害就没什么关系。而且我这电池是2019年的,那时候锐奇用的电芯是三星的,这五六年来我也只是抚摸,整个电池就没循环过几次,不存在什么循环衰减,应该是机器本身就不达标。不过实测3278的转速也是足够使用了,这是18V起子机才有的转速。另外我在抖音也看到过相关评论,说其实大有5767的转速也不达标,实际的转速也是低于锐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实在在的天花板工具。

锐奇这还算是做了点创新吧,木材模式和牧田不太一样。威克士那就是直接照搬牧田的。

网友:
12v的不错,轻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自己配的电池吗?

我本来就有电池,以前买过锐奇7212和6412D,有两块电池。

网友:
挺智能的,价格不错。

网友:
工具不错,流口水中。

网友:
锐奇的不错,质量靠谱,价格合理。不过现在好像和大有 威克士 也差不多。有的时候还要考虑电池的通用性,就会导致会往自己已有的品牌偏向。
不过汉普的披头确实不错。至少在契合度上  绝对是不错的。其他方面感觉不太突出。威威的各方面都不错。不过价格也贵 一个顶仨。

网友:
我在抖音有这个起子机的视频

网友:
试玩过朋友的5767,确实好用,锐奇没试过,但看起来也是一线靠谱品牌。
另外,大有5767我pdd上最低看过197裸机,要不是实在太多工具,我就下手了

网友:
一堆大有老12V的工具电池,就不想换平台了,坏完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