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四个元件搭建个LED闪烁电路,兼有测试电压功能。

楼主(2025-03-20):
左边是原来的线路,给铅酸电池放电用,右边为修改后的电路,只作为闪烁电路使用,效果不错。而且随电压高低,闪烁频率会有变化,电压越高,频率越快。所以也可以作为电压监控使用。

网友A:
买个自闪烁发光管得了

网友:
确实挺简洁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自闪烁发光管得了

楼主这么玩更能提振消费!!!

网友:
548可以用稳压二极管代替吗?

网友:
不错,可以手搓一个。就不晓得什么时候用得上

网友B:
搭了右边电路,结果只亮不闪
//------------------------
增大电阻到47K,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自闪烁发光管得了

谢谢关注,自闪烁的LED 没有指示电压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了右边电路,结果只亮不闪

估计电压太低了,用可调电源试试,一般要10V以上才可以,不同管子的电压也不同,而且不是所以N管都可以,标出的两个型号已经试过。可以,8050的频率高点。

网友C:
三极管的基极悬空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以前玩过,的确不错。

楼主:
转贴下 工作原理的介绍
是一种负阻振荡器,利用三极管的击穿特性,e、c对调后是放大倍数很低的三极管,发射结反向击穿电压约8~9V,击穿后三极管迅速饱和,压降降低到1V以下将电容放电,放电终止后三极管恢复,电容再次充电升压,循环往复,形成振荡,类似于单结晶体管振蒚器,但振幅很高。

网友:
右边电路中电阻增大后,灯有闪
有点类似BT33,有负阻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的基极悬空是什么意思?

当稳压管用

网友:
mark一下
再用胶水封装一下
妥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贴下 工作原理的介绍
是一种负阻振荡器,利用三极管的击穿特性,e、c对调后是放大倍数很低的三极管,发 ...

为了验证三极管的发射结在反向击穿时是不是就具有负阻特性,修改了电路,发现不能振荡。
也就是,只有在发射结当作集电结使用时,才具有负阻特性,机理咱就搞不清楚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小巧简单

网友:
可用稳压二极管(稳压值在6-9V ) 替代上述 仅用了 2条腿的 三极管。

网友:
请教个问题,这些电子元件以及电路,你们是自学的还是有什么课程?
如果是课程,是初中物理还是高中物理?还是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