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谁装过隔壁LTSC 2019/win10 IoT ltsc_2021 x64(19044.5608)】移除WD组件

楼主(2025-03-20):
由于那边没有注册过所以也发不了评论, 作者是一个叫 gdsyb 的热度还不小, 下载了LTSC2019版本的因为它去除了defender, 所以用U盘制作了安装

不过等到了显示所有磁盘要格式化安装到C盘的时候, 提示连格式化这个动作都执行不了, 提示什么 MBR, GPT啥的. 我的系统盘已经格式化成MBR, 而且装MBR根本没任何问题. 事实也证明了它那个制作应该是有问题的, 之后下了另外一个更加接近原版一点的也是同样的rufus用MBR格式制作, 顺利完成安装.

所以想问下有没有用过的, 难道那个gdsyb制作的镜像修改版, 都只支持用guid来分区, 然后制作U盘系统也一定要gpt吗

@wjqok

网友:
这种情况请使用GPT模式安装

网友A:
我就不明白了为啥这么喜欢装别人修改过的系统呢

我装的原版随着系统更新,你如果不喜欢defender可以通过策略组或者小工具彻底停用Defender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明白了为啥这么喜欢装别人修改过的系统呢

我装的原版随着系统更新,你如果不喜欢defender可 ...

主要还是看风评, 那边风气还是可以的, 大佬多一般不会乱来. 否则装那种修改版的确实也是需要考虑一下.

网友:
都是用的MSDN的原版。

网友:
不忘初心最简版

网友B:
系统盘,我隔三差五下载测试各种各样的,基本上win7我现在只关注jayson_f做的精简版
win10只关注gdsyb做的 ltsc iot,他现在也做了win11 iot这个版本,不过微软的win11本身不好用。

现在的比较新的主板建议都用gpt分区,因为默认主板是UEFI启动,即使是打开CSM传统模式也是兼容模式,对应的硬盘分区格式是GPT才行,包括现在的win7,安装器也是用win10的安装pe。老主板有一些可以纯传统启动,这时候硬盘选择对应的MBR模式,是比较“清爽”,包括我win7里面用15.5版本的虚拟机,也是默认传统模式才好用,包括虚拟机测试安装上面说这些系统。但是,新主板就别考虑了,直接GPT分区吧。不纠结不蛋疼。

楼上有人说为什么要用别人修改的系统?哈哈,反正我是不考虑用微软原版和原版只升级补丁那些系统盘的,修改的感觉好用很多,这东西自己喜欢就行。另外就是收藏了fch1993的微软原版升级补丁系统,备用。其它的系统也兴趣的我会下载虚拟机安装测试,也对比才更证明我选择上面的系统是最适合我的期望的系统盘。

网友B:
我收藏的所有系统和pe工具,网盘还有几个淘汰的老东西,但是日常就用jayson_f的win7我再修改VISTA版,
Win10zh-cn_iot_ent_ltsc_2021_x64(19044.5608)移除WD等组件20250312 gdsyb这个,2019我没兴趣。

网友:
启动盘我一个u盘和一个固态硬盘加硬盘盒子用ventoy-1.1.05-windows启动盘制作工具做了以后七七八八的文件夹和系统和pe的ios都直接拷贝进去直接用,
然后考虑兼容性,有一些主板可能引导失败,另外3个u盘直接用UltraISO-9.7.6.3860-CN(软碟通) 简体中文绿色特别版直接加载ios,制造启动盘,7,10,11各一个,然后常用软件工具拷贝进去。

移动设备格式不用管,软件自己会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盘,我隔三差五下载测试各种各样的,基本上win7我现在只关注jayson_f做的精简版
win10只关注gdsyb做的  ...

是的, 自己也是试过了装过不少, 确实还是有差异, 有些就特别好用, 好用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装完一整套流程之后, 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没问题. 这种是最好用的. 有些做得不好的, 马上就感觉出来了. 我上面说的实际是一块Z97的板子, 是可以用MBR的, 所以没有用GPT. 8代以上就装GPT. 所以我感觉应该是gdsyb那个镜像做的应该是只支持GPT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收藏的所有系统和pe工具,网盘还有几个淘汰的老东西,但是日常就用jayson_f的win7我再修改VISTA版,
Win10 ...

jayson还没机会用, 因为前段时间用了jay1982那个, 直接在PE里面装完再导入USB3几个驱动, 装完后太好用了, 真的清爽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自己也是试过了装过不少, 确实还是有差异, 有些就特别好用, 好用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装完一整套流程 ...

有UEFI比较新的主板,大多数没有纯粹的传统启动模式了,安装盘一些配置也是要匹配主板引导的,安装7更多冲突,安装10,直接GPT就不纠结郁闷了,现在的主板bios也是百花齐放,华硕和越南华擎里面奇葩的事情更多,有大路直接走大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UEFI比较新的主板,大多数没有纯粹的传统启动模式了,安装盘一些配置也是要匹配主板引导的,安装7更多 ...

昨天2019装不上,然后装上了LTSC2021那边的某个版本, 速度也是嗖的, 感觉可以. 那个gdsyb的你用的ltsc iot, 那个确实很好用吗? 用你的VISTA主题过程中没有什么报错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jayson还没机会用, 因为前段时间用了jay1982那个, 直接在PE里面装完再导入USB3几个驱动, 装完后太好用了, ...

我几乎不进pe去安装系统,pe只是备用维护工具,进pe是一些无奈的时候用,进pe安装系统应该是xp克隆时代留下来的余毒,直接启动就安装了,干干净净一帆风顺,没必要多此一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2019装不上,然后装上了LTSC2021那边的某个版本, 速度也是嗖的, 感觉可以. 那个gdsyb的你用的ltsc iot ...

10安装美化不要用那个备用图标包
然后安装顺序172346,新版本我发现冲突了,备用的图标修改和vista主题冲突了,然后图标修改又和透明化有点冲突,透明化软件里面点卸载再重新安装就可以了。并没有其它问题。就是安装顺序要改一下

网友C:
2019过时了 24H2 老坛酸菜 不忘初心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安装美化不要用那个备用图标包
然后安装顺序172346,新版本我发现冲突了,备用的图标修改和vista主题冲 ...

可以的, 这个主题确实漂亮经典, 唯一就是那个黄色选中条我不打算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19过时了 24H2 老坛酸菜 不忘初心版本

Iot可以数字JH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这个主题确实漂亮经典, 唯一就是那个黄色选中条我不打算加

黄色是win7的3个主题我有一个改了大面积草绿色背景,这时候浅蓝色选择条很不好看,我搞了几个月才完善到现在这个黄色效果,win10里面是没有改选择条的颜色的,因为资源管理器背景草绿色一直没找到修改方法,就没必要改,我截图是win7的草绿色主题效果,我喜欢这个,感觉接近完美!考虑一些人不喜欢草绿色背景,所以7搞了3个主题,两个是白色背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是win7的3个主题我有一个改了大面积草绿色背景,这时候浅蓝色选择条很不好看,我搞了几个月才完善到现 ...

辛苦了. 看着舒服的背景搬砖也更加有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