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调整好的国货之光——全国产自主芝士产权毫欧表

楼主(2025-03-20):
管子小数点引脚都断了,焊不上,故没有小数点显示

10毫欧

100毫欧,两线测量有线阻,电阻大1毫欧左右

500毫欧

1000毫欧,四线

1.111欧姆

1欧姆

2欧姆

10欧姆

10欧姆

100欧姆

200欧姆

20欧姆与200欧姆档没细调,大概这样也差不多了

网友A:
没有小数点,实际使用的时候有点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小数点,实际使用的时候有点难受

哈哈。在根上断了,我是焊不上

网友B:
做得真好,精度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真好,精度也不错。

哈哈,做的其实比较难看

网友C:
做的好啊,可惜的是管子小数点引脚怎么会都断呢,或者找个LED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好啊,可惜的是管子小数点引脚怎么会都断呢,或者找个LED补上

有一个没断的,但是接上不是更难看,就都没接,补led更难看,其实习惯了一样用

网友D:
这种管子现在难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管子现在难找了

咸鱼上很多啊

网友E:
搞点锡膏渗进去,再加热溶解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点锡膏渗进去,再加热溶解就成了

哈哈,我连锡膏也没有,只有焊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连锡膏也没有,只有焊丝

0.1的铜线转接,尖头烙铁,可以焊上的.

网友:
不错,有你在,这些故障都是浮云。

网友:
这种管子显示的也挺好 看

网友:
针不戳

9.9包邮

网友:
现在很难找到这种管子了

网友:
国货之光:越来越准了。

网友:
人艰这个好像是自主研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