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40多年的日本进口万用表univolt DT-830拆解,看见千层糕电容

楼主(2025-03-20):
朋友给你个万用表,型号是DT830,看后面的序列号,有40多年了,还写着日本,应该是日本生产的,安装电池,开机不亮,估计开关接触不好,拆开清洗一下就好了,顺便做一下清洁

外观,这个表笔不知是否原装,比较硬

背面序列号

型号

清洗开关就好了,这么多年,液晶屏也没有老化,膜还在,估计用的不多

打开后盖,后盖带屏蔽

电路板

TSC7106

HD14011

c1959

微调电阻

HD14077

传说中的千层糕电容

200mA保险管坏了,换了好的

TL062

谢谢观看!

网友A:
我有一块,档位感不是很好

网友:
千层糕黏牙!!!

网友B:
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个表已经不咋样了,但是这个表当年绝对死贵。

网友C:
老货呀,还能再战

网友D:
这么多年还能用也是非常难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个表已经不咋样了,但是这个表当年绝对死贵。

地摊前几年还卖80呢,谁要啊

网友E:
早期的表都是硬芯的

网友:
当时是块好表

网友:
那块大IC还是可拆卸的

网友:
内部还是不错

网友:
在当年这就是高端货,拿在手里都很有份量。

网友:
   当年价格600-700,我当年有一块单位配的,工具卡上有原值,丢了要按8年使用寿命折价后才能领新表.

  楼主这块是原装的,第二批次的,集成块插座不一样,巳简化了.

网友:
想当年也是神器,只有国企技术员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档位感不是很好

是的,档位不丝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个表已经不咋样了,但是这个表当年绝对死贵。

技术在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货呀,还能再战

一般应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年还能用也是非常难得的。

质量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期的表都是硬芯的

早起没有牛屎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