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NW853折腾之贴SM2258G(已完结)

楼主(2025-03-20):
之前贴好的4颗NW853在2258XT上表现欠佳,虽然能开出576G满容量,但是不满意,遂海鲜市场淘到2258G板子一块,折腾了三天,成功一半,特来请教各位大佬。

这是贴好的样子。这板子跳线怪异,不是正常的CE跳线。

CE分布是这样的,用0925A指定CE开卡能开出512G(再高提示缓存不足),但是重插以后不认盘,放弃这个版本。

然后换成0125A版本,屏蔽掉4个CE以后能开到360G。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让CE正常分布?还请不吝赐教。

跑了个分的状态(忘记截图了),和跑圈以后的状态

跑圈成绩
依然是写入30%左右以后掉速,但是没58XT那么拉胯,还能保持在平均50M以上。

更新:找了一个外壳,不是特别合适,但是改造很简单。

最后:谢谢观看!

网友A:
这个威刚板子上的主控跟普通的2258有区别吗?是不是带锁的解锁过的?有解锁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威刚板子上的主控跟普通的2258有区别吗?是不是带锁的解锁过的?有解锁工具吗? ...

带锁的丝印不是2258G,所以这个不带锁。没有解锁工具。

网友B:
量一下这2个ce分别和哪几个ce跳线连通,然后调整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这2个ce分别和哪几个ce跳线连通,然后调整下试试。

好的大佬,我试试

网友C:
个人感觉NW853性能和体质普遍都不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开pSLC更舒服容量刚好除以3
我想到的是再找4个1CE的镁光B0KB颗粒,让每个通道都凑齐4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NW853性能和体质普遍都不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开pSLC更舒服容量刚好除以3
我想到的是再 ...

pslc倒是没想过,我需要一块大点的下载盘,所以直接tlc了。
另外我试过NW853和NW837混贴2258XT,不行,因为虽然NW853是3CE,但是跳线决定它是占满4CE的(大概是吧),NW837的CE会下移一位,所以2258XT认不到贴上去的1CE。先贴NW837再贴NW853也是中间会有空位,CE会有间隔,原因不明。2258G倒是可以认出来,也是CE下移一位,但是我吹爆了一颗NW837导致凑不齐4CE,就放弃了,另外三颗贴2258XT开满144G,ECC疯涨,还是拆了算了。

网友:
干脆贴满了

网友D:
浦科特刚出来的时候挺火的,现在很少看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pslc倒是没想过,我需要一块大点的下载盘,所以直接tlc了。
另外我试过NW853和NW837混贴2258XT,不行,因 ...
但是跳线决定它是占满4CE的(大概是吧),NW837的CE会下移一位

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试着把837旋转180度再贴,BGA132/152的焊盘是中心对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浦科特刚出来的时候挺火的,现在很少看到了。

最早是日本做刻录机的牌子,后面被建兴收购转型做固态了,后面建兴的固态硬盘业务被铠侠收购了,建兴和浦科特品牌就被雪藏了
浦科特是少数能拿到东芝原厂正片的,但是他做的盘比东芝原厂还好,Q200EX和Q300都是什么答辩玩意,反倒是M6S这些风评一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试着把837旋转180度再贴,BGA132/152的焊盘是中心对称的

已经试过了,贴4个NW837,不管是贴F1F2F9F10,还是贴F5F6F13F14,正贴还是反贴,CE分布都有问题,无法解决,这组跳线只能2、4、8贴3CE的颗粒(6贴未验证)。
我已放弃,如果有机会的话,NW853贴满,换两个D9STQ开成1.1T就是完全体了。
8贴和换2G缓存只是设想,没试过,也不想试,万一翻车就尴尬了
但还是谢谢阁下的提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试过了,贴4个NW837,不管是贴F1F2F9F10,还是贴F5F6F13F14,正贴还是反贴,CE分布都有问题,无法解决 ...

镁光的B0KB没啥好玩的其实,特别容易炸CE变成只有一个通道0和2,之前我就拿到俩炸了的
上固态速度不快浪费主控性能,又不能像Intel的可以切换L06B和B0KB,上U盘除了开pSLC就是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镁光的B0KB没啥好玩的其实,特别容易炸CE变成只有一个通道0和2,之前我就拿到俩炸了的
上固态速度不快浪 ...

其实不想玩,但是捡了两条镁光1100,结果一折腾就是好几天,以后应该不会折腾这个了,确实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