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想把撸来的esp32c2用在小智AI上,但要用SPI和PWM模拟I2S才行,有没有会的大...

楼主(2025-03-20):
不少人都撸到了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1366-1-2.html

以为是esp32什么都有了,结果这货没有i2s,没有ulp,没有rtcram,主频最高只有120MHz,
但有蓝牙,有两路ADC,还是有点用。
可是没有I2S,在语音方面就非常麻烦了。
esp相关的audio库基本都不能用,
然后我看到了这个一文搞懂如何通过SPI+PWM模拟I2S
不知道哪个大神研究过软件模拟I2S没?如果有,做成arduino库,小智AI的成本又能降个档次了。

我们就只需要在MCU的外部产生两个PWM,一个作为I2S的CLK信号且连接到SPI的SPI_CLK上,另一个作为I2S的WS信号,然后SPI的SPI_DATA作为I2S_DATA信号进行输出。且让两个PWM同时输出,这样就实现了CLK、WS、DATA同时产生的目的。如下图:

我用claude3.5做了点研究,生成了500Hz正弦波代码,但连接了NS4168,完全没有声音,抛砖引玉,大家看看怎么改。
#include <SPI.h>
#include <math.h>
#include "driver/ledc.h"
#include "driver/timer.h"

// 引脚定义
const int SPI_CLK_PIN = 20;  // I2S SCK
const int PWM_WS_PIN = 10;   // I2S WS/LRCLK
const int SPI_DATA_PIN = 19; // I2S SD

// 音频参数(修正采样率匹配)
const float frequency = 500.0;        // 500Hz正弦波
const float samplingRate = 8000.0;    // 8kHz采样率 [[4]][[10]]
const int amplitude = 32767;          // 16位PCM范围
const int numSamples = samplingRate / frequency;

// 生成正弦波表
uint16_t sineWave[numSamples];
volatile int dataIndex = 0;

// WS信号配置(修正为8kHz)
const int ledcChannel = 0;
const int ledcFreq = 8000;            // 与采样率一致 [[7]][[9]]
const int ledcResolution = 8;         // 8位分辨率

// SPI时钟计算(修正为256kHz)
const uint32_t spiClock = samplingRate * 16 * 2; // 8000*16*2=256kHz [[4]][[10]]

// 定时器配置(同步采样率)
const int timerDivider = 80000000 / samplingRate; // APB_CLK=80MHz

void IRAM_ATTR onTimer(void* arg);

void setup() {

  Serial.begin(74880);
Serial.printf("SPI Clock: %u Hz\n", spiClock);
Serial.printf("WS Frequency: %u Hz\n", ledcFreq);
delay(1000);
  // 生成正弦波数据
  for (int i = 0; i < numSamples; i++) {
    float sample = sin(2.0 * PI * frequency * i / samplingRate);
    sineWave[i] = (uint16_t)(amplitude * sample + amplitude);
  }

  // 初始化SPI(修正时钟频率)
  SPI.begin(SPI_CLK_PIN, -1, SPI_DATA_PIN, -1);
  SPI.beginTransaction(SPISettings(spiClock, MSBFIRST, SPI_MODE0)); // [[6]]

  // 配置WS信号(LRCLK)
  ledc_timer_config_t ledc_timer = {
    .speed_mode = LEDC_LOW_SPEED_MODE,
    .duty_resolution = LEDC_TIMER_8_BIT,
    .timer_num = LEDC_TIMER_0,
    .freq_hz = ledcFreq,  // 8kHz关键修正
    .clk_cfg = LEDC_AUTO_CLK
  };
  ledc_timer_config(&ledc_timer);

  ledc_channel_config_t ledc_channel = {
    .gpio_num = PWM_WS_PIN,
    .speed_mode = LEDC_LOW_SPEED_MODE,
    .channel = LEDC_CHANNEL_0,
    .timer_sel = LEDC_TIMER_0,
    .duty = 128,         // 50%占空比(8位分辨率)
    .hpoint = 0
  };
  ledc_channel_config(&ledc_channel);

  // 配置定时器(与采样率同步)
  timer_config_t config = {
    .alarm_en = TIMER_ALARM_EN,
    .counter_en = TIMER_START,
    .intr_type = TIMER_INTR_LEVEL,
    .counter_dir = TIMER_COUNT_UP,
    .auto_reload = TIMER_AUTORELOAD_EN,
    .divider = timerDivider  // 80MHz/8000=10000
  };
  timer_init(TIMER_GROUP_0, TIMER_0, &config);
  timer_set_counter_value(TIMER_GROUP_0, TIMER_0, 0);
  timer_set_alarm_value(TIMER_GROUP_0, TIMER_0, 1); // 每周期触发
  timer_enable_intr(TIMER_GROUP_0, TIMER_0);
  timer_isr_register(TIMER_GROUP_0, TIMER_0, onTimer, NULL, ESP_INTR_FLAG_IRAM, NULL);
  timer_start(TIMER_GROUP_0, TIMER_0);
}

void IRAM_ATTR onTimer(void* arg) {
  static bool wsState = false;

  // 在WS边沿切换时传输数据(符合I2S时序)
  if(!wsState) {
    SPI.transfer16(sineWave[dataIndex]); // 左声道传输
    dataIndex = (dataIndex + 1) % numSamples;
  }
  wsState = !wsState; // 8kHz翻转(50%占空比)

  // 清除中断标志
  timer_group_clr_intr_status_in_isr(TIMER_GROUP_0, TIMER_0);
}

void loop() {}

网友A:
问问Deepseek看它会不会?

网友:
不要屏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Deepseek看它会不会?

claude编程是最强的,DS问到后面出错就不会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laude编程是最强的,DS问到后面出错就不会改了。

请教,这个模块的I2C是那两个引脚,我看ESP8684介绍有I2C但引脚描述中却没有。

网友C:
我也撸了,竟然不支持i2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撸了,竟然不支持i2c

支持的,我测试没问题,就是目前双串口一直没测试好。我用来点亮屏幕了。ssd13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个模块的I2C是那两个引脚,我看ESP8684介绍有I2C但引脚描述中却没有。 ...

我说的是I2S不是I2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撸了,竟然不支持i2c

我说的是I2S不是I2C

网友D:
直接PWM输出接三极管接喇叭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PWM输出接三极管接喇叭呗?

那个难听的要命。

网友E:
SmartArduino/DOIT_AI
https://github.com/SmartArduino/DOIT_AI

楼主:
引用 网友E:
SmartArduino/DOIT_AI
https://github.com/SmartArduino/DOIT_AI

这个用了离线主意模块。

网友:
我觉得离线语音唤醒,这个比较好,可以改任意唤醒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难听的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