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南京天宇万用表NJTY T-92

楼主(2025-03-20):
2014年买的有点年份了,接口有点接触不良

后面电池仓,装的9V的电池

主板部份

接口

这是什么原件

主蕊片是牛屎,在扬声器的下方就不拆了,也看到不了什么

表盘接触部份

做工相对比较简单,电容量程太小了其他还可以。

网友:
我还以为是T21L

网友:
嗯,比我的华秋强点

网友:
播盘电路板太密集,容易出问题,俺的老表是插孔片断了

网友A: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配件

网友:
我那个快天宇自动表反应慢,精度不太好,,优点就是价格了。。谢谢分享

网友:
有一个一样的,买来后堆在辅房,受潮都发霉了,前两天翻出来,蜂鸣器烂掉了,还能开机,就是这货没背光,

网友:
和9205有点像

网友:
面板真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配件

用烙铁可以焊住吧

网友:
看着功能还挺齐全

网友:
这个万用表的拨盘触点挺多,密密麻麻的

网友:
万用表不能放,放久了会出现各种问题,直要放的话用密封袋包好,里面放上防潮剂,不要放有强光的地方

网友:
直要放的话用密封袋包好,里面放上防潮剂

网友:
也有一块天宇钳形表,用于外出修理用

网友:
天宇也出数字表?以前没见过。

网友:
好眼熟   居然和我是同款    我的开机有时候开不出  拆开拨片那边搞了搞  现在正常了

网友:
咋看不图呢,网络问题还是。。。。好多图打不开

网友:
我也觉得还是自动挡拨盘舒服点,手动挡的接触点太密集.

网友:
14年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