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玩具对讲机K47

楼主(2025-03-20):
想改频率 卖家不给写频软件 usb插电脑没反应 拆开发现有txd和rxd 等我研究一下再填坑

正面:颜值还可以,败家娘们上当买的

背面:贴牌产品,很多杂牌都有这个型号,应该是同一代工厂生产

电池很小,主芯片打磨了

标准的民用对讲机,频率在图上,连编号都是一致的,亚音应该是非标准的,屏幕显示是OFF,01,02……99,无从考证,想跟其他机器配对只能关闭亚音使用

网友A:
上面不是已经标注了 409.750 409.8975
标准的公众对讲机频率
市场销售的任何公众对讲机,都可通话,无需写号

网友B:
玩具对讲机想改频后传送私密消息?

网友C:
这个距离有多远?200米?。。。谢谢分享

网友D:
这个对讲距离有1公里以上,多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距离有多远?200米?。。。谢谢分享

UHF 直线传播。 如果你有足够高度,确保两点之间无阻隔,几十公里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距离有多远?200米?。。。谢谢分享

看所处的位置及周边电磁环境,一公里也不是不可能

网友:
对讲机挺小 巧,看着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对讲距离有1公里以上,多钱买的?

12楼到楼下没问题 穿墙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具对讲机想改频后传送私密消息?

这个频率总能听见出租车司机骂街 所以想换

网友:
小众产品,没软件甭想了

网友:
折腾好了就吃灰了

网友:
看着外观挺可爱的,以前念书的时候也曾经梦想自己有一对对讲机,但是从来没有去实现这个愿望,因为一旦有了可能又不知道该干啥了。,,,成长的烦恼吧

网友E:
这种应该没有eepro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应该没有eeprom吧

主芯片打磨了,八脚的一个是充电IC,另一个掉了一半看不完整型号,但看命名规则不像闪存,小正方形是无线芯片,看来真没有闪存了

网友:
玩具级别,便宜就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已经标注了 409.750 409.8975
标准的公众对讲机频率
市场销售的任何公众对讲机,都可通话,无需写 ...

别忘了还有亚音,亚音不对也不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频率总能听见出租车司机骂街 所以想换

哈哈,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