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罗技G613双模无线机械键盘,欧姆龙G轴清理保养

楼主(2025-03-20):
这个键盘原装无拆,带有包装盒和说明书及无线接收器,成色很不错,也是收来的,本以为没翻车,但是测试没有问题,使用的时候,打字还是有双击的情况,有时候又失灵,看着成色非常好,于是找了个时间拆出来修一下,自己用不错。

开拆,有隐藏在贴纸下面的螺丝

型号:Y-R0062

还有隐藏在防滑垫下面的螺丝

板子做得不错,非常整洁

双模的主控

硬开关,0耗电

想把a壳拿下,但是里面不懂什么结构,发现不拿下也能拆轴,就没理它,毕竟我还想修好自己用

欧姆龙的G轴

非常好拆,就两个脚,本来只是想哪个有问题修哪个,但是发现太好拆了,把常用 的都拆了吧,反正自己的东西,慢慢做,几时得就几时用,有事就先做事

是真的很好拆,本来还想换青轴,想想算了,用原装的吧

欧姆龙Romer-G机械轴特写,这个轴,比较软,估计比青轴软好多,但是又有机械段落感,手感也不错

轴也非常好拆,基本上可以做到无损拆装

触点里面有点脏,估计是受潮,没见到的进水的情况,原主人估计非常爱惜

拆掉弹簧,它是通的,本来想量一下哪个问题处理哪个问了,实在是太好拆了,把常用的都拆了吧,也打乱一下这个轴,让它用得更平均一些。

拆下的轴,很多已经阻值严重变大

我没用水洗,用的是纸,打磨触点就好了, 这种纸个人觉得刚刚合适,不伤触点的情况下,又能清除污渍,你看,白纸上变色的是不是污渍我也不懂

伸进去,来回拉几次

清洗后的纸

清洗后,阻值基本能归0。

就拆了这么多轴,旁边那些就不想理了,也累啊,一天做那么十来个轴又不想动了,陆续搞了一周多才完工。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修好的g613码的字,好的键盘,用起来是真非常经松。一分钱一分货,除了贵,没太多问题。
这个键盘定位是游戏,用来打字,需要一定的时间去习惯,因为左边那排g1-g6键,不习惯。个人觉得,东西不错,我个人非常喜欢右上那排多媒体快捷键。
这个还能蓝牙,但是我没用过,只是测试了一下。键盘用着,现在用2.4g基本感觉不到延时,耗电还没测试,也才用了没几天,不可能就没了,用的是两节5号电池。

一套好的键盘和鼠标,真的能让你干活速度快好多,轻松愉快地就完成了工作。
这里建议大家还没换好键盘鼠标的,又不想花太多钱的,去淘一下,罗技的鼠标不错,剪线的那些也非常便宜,个位数都有,拿回来自己换一下微动然后换一条线,真的不错,和新的用起来没太多区别。键盘差距不是非常大,但是鼠标的差距感觉最明显。罗技是合适人手一把的东西。
二手键盘就不要淘了,保养的工作量太大,当然,如果碰到和我这个一样的,还是值得入手的。

网友A:
欧姆龙和樱桃轴不通用吧,脚位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和樱桃轴不通用吧,脚位不一样

好像是不通用,这个是我没注意,也没去动手,这个是对角的脚位。

网友:
键盘看着不 错,清 理一下还是很 好 用的

网友B:
触点你不抹点硅油?一劳永逸,你这样擦干净了过不了多久又氧化了你要拆了清洗,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点你不抹点硅油?一劳永逸,你这样擦干净了过不了多久又氧化了你要拆了清洗,哈! ...

那,现在再拆一次?

网友C:
欧姆龙这个轴本身就有问题,通病,很严重,应该是用的铜片材质不好,氧化速度比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现在再拆一次?

半年过后再看吧,反正迟早的事,我这样弄了后几年了都还灵敏,当然键盘不是你这种

网友D:
耗电,能一年以上吗

网友:
修好自己用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欧姆龙这个轴本身就有问题,通病,很严重,应该是用的铜片材质不好,氧化速度比较快。 ...

有什么轴能代换这个的?想换个脆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耗电,能一年以上吗

明年再告诉你,或者没电了再告诉你

网友E:
谢工,别老是拆鼠标和键盘了,整点游戏机的技术贴出来,譬如PS5啥的,让我这等小白也学习学习。

网友F: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3734-1-1.html
看我的, 刚全拆了 改成热插拔了。

网友:
拆键盘是个费时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3734-1-1.html
看我的, 刚全拆了 改成热插拔了。

这,比我狠啊,你直接上砂纸,这不行啊,真不行啊,老弟,你这真不行啊,太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工,别老是拆鼠标和键盘了,整点游戏机的技术贴出来,譬如PS5啥的,让我这等小白也学习学习。 ...

那个预算 没有啊,目前没有超过两位数的预算,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机械键盘时间长了机械触点会磨损,这款键盘没有灯光吗?我起初用机械键盘是因为按键发光,晚上敲字方便

网友:
谢工最近跟鼠标键盘杠上了,好期待别的大活工程,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