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不计成本的“失败”制作----TI官方版EV2400 Pro EVM接口板

楼主(2025-03-20):
为了修这块电池费尽周折做EV2400 EVM接口板,现在终于搞定了,
查阅大量的资料最终是看了TI官方发布的bq Evaluation Software使用视频才修好。

寻觅的部分资料

惠普笔记本电池更换电芯后电池不能使用: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0133-1-1.html

第一次做EV2400失败
做了两个EV2400电量计调试器玩玩,但是用不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8639-1-1.html

第二次做EV2400
厚着脸皮免费打个PCB样,竟然画错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8338-1-1.html

拆HP笔记本电池RE03XL: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8676-1-1.html

以上就是为了修这块电池折腾EV2400所有过程

不甘心就这样失败,继续折腾,之前用玩具示波器测EVM接口板的电池通讯口,貌似有信号,测电压也基本正常CLK脚3.15V,SDA脚3.19V。
后来换了主控芯片MSP430F5529还是连接不上电池,就再最投入银子去渠道商买主控MSP430F5529,要是还是连不上电池就彻底放弃。
在等新买的主控到货期间再查一下EVM接口板,这次用正规是的示波器测的确是有信号,但是发现只有时钟信号没有数据信号。
测主控芯片两个信号输出正常,第一时间就是怀疑2位双电源电平转换器
无方向控制芯片U4 ST2329坏了或者没有焊好,因为这个太难焊了,有可能是焊坏了。
线路设计有跳过U4 ST2329这一级,于是把电压转换芯片U4 ST2329输入/输出短路,在EVM接口板的电池通讯口SDA脚也还是测不到任何信号,
这就不是U4 ST2329有问题了,应该是后面的电路MOS有问题,但是测电压都是在正常范围,启动时电压也会有跳变说明主控控制MOS也正常。
剩下就只有R8 R9有问题,有可能是焊错了规格或者电阻坏了,仔细排查确实是电阻R8 100Ω焊错了规格,焊了1k的电阻,
由于电阻是拆开散装在元件盒子里难免会不同规格的相互混入,因此在焊前所有电阻都用表测了确认规格无误才焊,不知这个怎么就漏网了。
虽然阻值不对,但是R8是CLK端的也不至于影响到SDA端吧?难道CLK与SDA两路要平衡才能输出SDA信号?
把R8换了上机测也还是连接不上电池,说明不是R8的问题,于是继续查R8-R11这四个电阻,
测电阻阻值发现 SDA这路R9阻值是20k,R11 100Ω两个电阻阻值互相换了,仔细看线路板原来是画板把这两个电阻的丝印位置放反了,导致电阻焊错了。
板子上这四个电阻丝印定义是R10 R11两个放在内侧,R8 R9两个放外侧,把R9 R11调换位置后上机连接电池,可以了,困扰许久的问题终于排除。

板子修好了新买的MSP430F5529暂时就用不上了

主控MSP430F5529 53/54脚测到的,时钟与数据信号

53脚时钟信号

54脚数据信号

问题就是就是出在这块

这个是新换上的主控MSP430F5529,第一块也是好的

新买的刚到货的主控MSP430F5529

TI原装与翻新的对比

这个就是要解锁的电池保护板

第一次做简易EV2400时特地买了两块好的旧电池与两个块新的保护板来验证板子是否正常,
结果都是连接不上电池说明板子是超级残废

修好把板子清洗干净装进盒子

修好连接电池,可以读到电池里面的数据了。
纯材料成本可以买半个TI官方原装EV 2400了,哈哈!
业余爱好玩的不就是心情愉快吗?

网友:
这么贵,淘宝上的便宜翻新货不香吗?

网友A:
有迷你版本的为什么要做这种完全版的啊?我做了迷你版本的一次性成功,这年头关键不是这个EV2400 2300这些而是数据通讯才是核心还有分析

网友B:
经几次折腾,终于如愿以偿,修复成功,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几次折腾,终于如愿以偿,修复成功,赞一个!

现在电池能不能修好不重要了,这个搞定了看看电池数据就满足了好奇心

网友:
为了一根葱,包了顿饺子,哈哈哈哈,赞,折腾快了

网友C:
恭喜折腾好了~

网友D:
搞技术的,有种品质,就是碰到困难,不断想办法解决困难,然后不断进步,大佬厉害了,这大工程,前后两年多。

网友:
这个电池修复的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
不容易啊

楼主都投入七八百了

网友:
太难了~不是你是我

网友E:
恭喜,心情愉悦就好

网友:
用黑色PCB的厂家都是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心情愉悦就好

谢谢大佬捧场!我这业余水平,能修好心情确实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技术的,有种品质,就是碰到困难,不断想办法解决困难,然后不断进步,大佬厉害了,这大工程,前后两年多 ...

大佬我是不敢当,也就是业余水平。这块板确实花了不少时间,就这样失败了太不情愿,所以有修好的机会决不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折腾好了~

也得感谢你提供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迷你版本的为什么要做这种完全版的啊?我做了迷你版本的一次性成功,这年头关键不是这个EV2400 2300这些 ...

简易板的做过那玩意好的芯片难找,做了两个没一个好的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多年的工程佬,见过太多不注意细节失败的例子,楼主这精神值得表扬,记得N年前修收录机,修复后不能录音了,当时没找到原因,就搁一边,也是两年后突然想起这直流消磁接线有正负,是不是正负接反了,当时就调一下线焊接就好;这事情一箩筐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diy帖
技术帖,有干货s

网友:
电池芯片没有密码真好,我之前修一个扫地机的电池,没有BQ40Z50的解锁密码,只能另外换了颗新的4050从别的地方找到数据写进去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