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又来改造T21L了,改成3.7V小软包+DC充电口

楼主(2025-03-20):
上次将T21L的背光时间改成了常亮,然后可想而知的干电池经不住用;找了一个能塞进电池仓的3.7V小软包塞了进去,正负极就直接焊接在电池仓7号串联后的正负极上,因为这个软包小电池带的有保护板,我又不想打孔改什么type-c;就直接弄了个dc充电口,没电了就直接用中兴2400的锂电池充电模式给T21L充电。改造如下图

-------------------------

挂孔这里DC塞进去刚好合适紧紧地,然后DC口配套的那个螺母拧紧就可以,DC充电口接电池的保护板,电池仓没拍照片,反正弄个放得进去的软包就行,

网友:
很好,有创意!

网友A:
看上去毫无违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毫无违和感

不用天天操心电池的事了,买了不到三个月,换了六个电池了

网友:
+1

改什么typec,dc口简单粗暴不香吗

网友B:
买一个福禄克87V,那个你用一年都不一定换电池,至少半年不用管,是一直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福禄克87V,那个你用一年都不一定换电池,至少半年不用管,是一直用 ...

用那块表都不知道可以买多少电池了

网友C:
需要这么麻烦吗,用14500(3.7V)锂电,其他用占位桶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这么麻烦吗,用14500(3.7V)锂电,其他用占位桶就解决了。

没有用占位桶,一小段导线解决。

网友:
方便自己的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福禄克87V,那个你用一年都不一定换电池,至少半年不用管,是一直用 ...

用不起福禄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这么麻烦吗,用14500(3.7V)锂电,其他用占位桶就解决了。

手头没有14500的电池,忘记哪个玩具拆机的小软包

网友:
支持小型仪表锂电化,不过注意充电接口的防触电保护哦,测量高压时,接口是带电的,取决于COM口对地电压绝对值,保护性的元器件耐压再高也不能阻止电池供电回路,防倒灌也不一定在负极,最好的设计还是内置在封闭电池仓中并且参考充电宝对锂电池做足够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