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回收站捡垃圾之四---一个led汽车灯A26-LB R 20190308 PV02

楼主(2025-03-20):
带透镜,看着不错就捡了

排线定义看不到

两个反光碗,前面是透镜

拆了上盖才能看到,两颗led
A26-LB R 20190308 PV02,A26-LB应该是型号,R猜应该是右灯

排线从上到下的定义分别是
NA
LB_NTC
LB_GND
LB_LED-
LB_LED+
LB_RBIN

看线路两颗led是串联的,用12v接LB_LED-和LB_LED+不行,调到14v,灯就亮了

电压调到14V,灯开始亮了,到20V感觉亮度没太大变化,电压再上不敢上了,怕烧了。
不知道电压能上多高,还想着能不能改到电动车上,电动车是60V的

网友:
只能在车辆启动时亮

网友:
灯珠是不是串联呀

网友A:
看起来是激光灯珠  常见不需要这么高电压  需要高电压的一般是内部多个串联的   有NTC和灯珠开路检测

网友:
两个灯珠是串联的哦!看清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改电动车上,不错的好主意。

网友:
好东西,不知能不能利用起来

网友:
改到电动车上面用得整个恒流源才行啊

网友:
试试改造一下用于什么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激光灯珠  常见不需要这么高电压  需要高电压的一般是内部多个串联的   有NTC和灯珠开路检测 ...

是怎么看出来的?这个电压能上到多少V?

网友:
两个串联上到24V才是正常亮度

网友:
又捡到宝啦

网友B:
用料好,铝合金散热器。改电动车用,得配恒流驱动板。要价格便宜选降压板,输出端加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料好,铝合金散热器。改电动车用,得配恒流驱动板。要价格便宜选降压板,输出端加限流电阻。 ...

就是不知道电动车灯的电压是多少,要拆了知道

网友C:
有什么办法对付LED大灯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电动车灯的电压是多少,要拆了知道

捡个led汽车灯?
为使用它,要去配一台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办法对付LED大灯狗?

装个更亮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