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46xt + 1efl 双贴 失败 C_Pret_TooMuchBad Fail(3D2) 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5-03-20):
前段时间买了24颗1efl的颗粒准备做3个2TB的硬盘,结果好不容易量产成功之后,读取有问题,发帖求助无果后,打算做1T的硬盘,结果依然还是读取有问题,发帖求助无果后,拆了两颗上2246xt发现读取和写入都正常,上的硬盘板子。但做硬盘感觉太小了,于是就打算做12个512GB的U盘,结果U盘板子买回来贴好颗粒之后,量产提示错误:
目前没有成品,几经周折,依然无果,到目前为止,花了两千多了,跪求大佬指点啊。

楼主:
实物图 设置图 CE图 报错图

网友A:
pretest选1,容量先选自动

网友B:
应该是要清空颗粒,下次正常开卡的时候不要打勾

网友:
可以清空芯片,这个功能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要清空颗粒,下次正常开卡的时候不要打勾

按你说的试了,还是一样哎,怎么办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etest选1,容量先选自动

试了的,还是一样的问题,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物图 设置图 CE图 报错图

最后一张图提示 0通道 CE0坏快过多,拆掉第一贴,换一颗试试,

网友D:
感觉像是颗粒炸了啊

网友E:
先开1G试试,拆机的颗粒没准

网友:
如果颗粒没问题的话,还有一个要怀疑主控的问题。 这个碰到过,买来的带主控的2246XT板子,主控都是拆机的主控,基本都是卖家自行焊接的,而且是没值锡直接焊接上去的,有些虽然能认1G,但是主控有些脚没焊好,导致能认ce,但是开卡就是各种报错。特别是那些高温锡球的板子更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清空闪存看看,假如还不行,把交错放小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清空闪存看看,假如还不行,把交错放小点试试看

清空已经试过了,交错放小怎么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张图提示 0通道 CE0坏快过多,拆掉第一贴,换一颗试试,

我贴了几个板子,都是一样的提示,不可能所有的都是0通道坏块多需要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开1G试试,拆机的颗粒没准

1G也开不了,同样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像是颗粒炸了啊

为什么我用固态硬盘的板子换了两个,两个固态硬盘的板子同样都是46xt的,都能成功开卡啊,U盘板为什么不行呢?如果是颗粒炸了,固态盘为什么又能开出来呢?U盘单帖256的也能开,就是速度太慢,想开双贴,怎么搞啊。

网友:
1EFL为啥配2246XT啊,至少加个EN嘛。2246XT只有16CE,撑不起8颗1EFL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