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闲鱼买了个10A的锂电池充电器,拆开看看怎么改可调电流(P3KCFDH+LM324)

楼主(2025-03-20):
闲鱼买了个10A的锂电池充电器,拆开看看,怎么改可调电流,我发现电源是靠MCU的pwm控制的,有个康铜丝检测输出电流,康铜丝是8毫欧的,压降80mV,可能控制这个电压反馈能控制输出电流,但是太小了貌似这个电压不好控制,帮我看看怎么改方便。

控制模块上面就一个单片机FMD P3KCFDH,和LM324运放以及MOS驱动芯片。MCU是辉芒微的,下面画红色线是康铜丝压降检测.

网友:
这充电器挺猛的啊。

网友:
看看靠谱方案

网友:
两种方法  要么改康铜丝阻值   要么改比较器同向端或者反向端的基准电压

网友:
这充电器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带单片机可没有哪么简单

网友:
应该不太好改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质量可以啊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的,值得折腾一番。

网友:
应该还是物超所值的

网友:
LLC结构的电源,不适合大范围改电压吧

网友:
大范围该要换变压器

网友:
这电源做工用料不错,,

网友:
看上去很猛啊

网友:
有康铜丝, 改比较器的基准电压应该可以调整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