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分享一下改装的18650供电和R8025T晶振的石英钟

楼主(2025-03-20):
改造的石英钟,看下后边布局电路

为什么机芯电流这么大,没事吧?
首先说机芯电流是260微安

晶振电流没问题是3微安

电池端总电流是292微安

连接:由4056给电池充电,打算长期插着5V1A的充电器供电,然后分出引线到3V的6206是给8025T供电的,然后再由3V的6206引线到1.5V的6206给机芯供电,这个机芯这么费电,还是说因为这个电路电流就这么大大导致的,然后我用电池供电,测试电流也是260微安,可能就是这个垃圾机芯本身耗电大的原因吧……,常规机芯电流是1.5到1.6V时电流是180微安左右,电压1.2V左右时电流是120微安左右,难道是电量太足,导致电流也增大?
再个请教论坛大神们,长期用充电器供电,对电路或者电池有什么影响没(带保护的4056)

网友:
比更换电池成本更加高,充电次数比换电池次数更加多。

网友:
直接买个电波钟没这烦恼

网友:
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是这样改造后成本比镍氢电池高出不少了,而且锂电池自放电那么猛,这样改还不如直接插电,插电不如直接看手机和电脑时钟,没完没了

网友:
要么电波,要么8025

网友:
玩的话 不错。
实用性的话 镍氢电池才是最省成本的。

网友:
直接换了吧,这么费劲...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日

网友:
买个7号电池安装上,石英钟用两年没问题;省下一个18650,给头灯用啊。你浪费了4个小电路板。

网友:
虽说8025准一旦断电还得校对,意义呢?

网友:
搞的太复杂了。

网友:
这么搞太复杂了,很期待楼主的测试报告!

网友:
除了复杂了点,其他没问题

网友:
机芯本身耗电有点大。

网友:
楼主改造的不行,电流太小,发挥不出18650的潜力

网友:
完全没必要,我一节电池可以用2年。

楼主:
我这么折腾,纯属玩的!电波钟我也有的

下午5点发现充电灯灭了,一测量,短路了,电池电压下降到3.5了,因为下午2点发现typc插口松动,我重新焊接固定了一下是的固定脚,然后插充电器亮红灯是可以充电的,但是下午5点再看,竟然不亮灯了,一看,4056烫手……

网友:
用了4块板,看电线有点把石英钟五花大绑的感觉。

网友:
还是电波钟方便